换刀时,刀撞到了转塔刀架驱动电机的保护壳---求助

楼主(2008-12-15):
小弟今天给车床装刀时,犯了个错误.结果换刀时,刀撞到了转塔刀架驱动电机的保护壳,停在那个位置动不了.面板显示错误06.

想偷偷修好它,怕被老师说,各位大侠一定要施以援手啊.

对了,机床是法拉克的 刀架是8刀位的转塔刀架

网友:
先复位(reset)
再把刀卸下来  再手动换就行了没事

网友:
先把刀全卸下来,再关机器,然后重启机床。可以试试!

楼主:
没有用啊,还是不行

网友:
先卸下刀具。关机。此时刀盘无液压锁紧,用手去旋转刀盘到正常刀位位置处,开机即可正常。旋转刀盘时需用一些力。到正常刀位后感觉间隙很大很轻松。只针对无零点的普通电机分度的液压刀盘。

网友:
还是如实和老师说吧,干数控的,谁没出过这样那样的"差错"呢,能自己解决更好,不行的话,和老师说一下是最好的方法.再说他也不会怎么样你吧.

网友:
干数控机床的没有不犯点错误的,吃一鉴长一智

楼主:
主要是修不好啊

网友(2012-12-16):
拆刀,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