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密封---请教

楼主(2008-12-16):
想了解一下蒸汽管道密封有什么标准
比如管道需要什么样的管道
接头处采用什么密封等

楼主:
郁闷,请高手指点呀

网友(2010-05-10):
我们绝大部分用的是石棉绳:大口径的用盘根密封。

楼主(2010-07-06):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1-03-17):
可用石墨金属缠绕垫,或石墨垫!

网友:
我不知道你压力多高,如果是干蒸汽温度压力都比较高,可以用D型金属缠绕垫。一般的我们都是用高压石棉垫。金属石墨的也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