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原理图分析

楼主(2008-12-16):
这张原理图上有两个梭阀,还有很多控制阀,希望同行们能对这些阀在这个原理图上起的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网友:
你先说说这是干什么用的 ~

网友:
当泵左侧油口供油时油缸差动连接,油缸上升;
当泵右侧油口供油时,油缸下降。

网友:
一个油缸的油路咋整这么复杂那???

网友:
图中是泵控闭式回路。上面的梭阀用来选择高压油路,由溢流阀限制最高压力;下面的不是梭阀,可能是一个只有活塞的液压缸,用于泵的空载启动,或者是一个补油阀,因为缸两腔面积不等

网友:
中间过滤器上的这个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望各位指教!

网友:
上面的几位说了不少,我也来两句:
油缸上升形成差动回路~

网友(2009-03-10):
我先把图下到电脑里慢慢领会

网友:
我是新手.无奈 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能不能考虑下我们这些新手,你说的很难理解的啊
泵控闭式回路是个什么东西?
还有啊那个你说的什么油缸是与门型梭阀,但我不知道这个阀在这里有什么用?
能否讲的详细点
谢谢了
我有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系统中那缸的上升是差动回路
但下降也好象是差动回路啊,上下的压力都一样大,怎么下降
还有楼主最好是把这系统是用在什么上讲清楚下

网友:
很值得玩味,第一次看到与阀用在液压上,将泵的低压端与油箱接通,的确是补油用的。
泵左侧供油是差动,上升。
右侧供油时,油缸在上端时,是缓慢慢下降。油缸到下端后是快速下降,应该有外力作用。

网友:
差动+补油,即快速进给

网友:
带保护差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