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什么样的液压马达好呢

楼主(2008-12-16):
想选一个转速在500~3000转左右的液压马达,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好,受力不太大,主要是转速得上的去,稳定,希望朋友们能帮忙推荐一款,最好估一下大概价格,先谢了

网友:
力士乐A2FM系列的,价格在2万左右,也可参选国内力源或者华德,都有仿造的产品,价格肯定便宜

网友(2010-04-09):
我在设计步履式螺旋钻回转装置 选用什么型号的  力士乐  液压马达呢  参数如下
1、步履螺旋钻的主要技术参数:
立柱高:23米;步距:1.1米;爬坡角度:20;钻孔直径:600毫米
驱动功率:70KW;回转装置转速:600/min。

网友:
这个转速应该很多马达都满足,就看你的价格要求了

网友:
这个转速的马达一抓一大把,排量是多少,承受价位?

网友:
这些东西是应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吧?只是看价格的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