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Y14.5M-1994--讨论

楼主(2008-12-16):
开这个帖子,是想和大家讨论下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修订过的尺寸及形位公差标准-ASME Y14.5M-1994。
大家可以就与此标准相关的设计,制造,测量,装配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见解和问题。

先谈谈个人的认识, 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ASME Y14.5M-1994是根据ANSI 14.5修订而来, 主要内容是关于工程图纸尺寸和形位公差标注,符号等的标准. 其大致内容其实和国标以及世界标准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此标准在世界ISO标准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 特点是条理清晰,标准内容被定义和描叙得非常细致,并且存在较多相关辅助标准和优秀的教材,非常便于设计,制造,测量和装配等行业的人员学习和贯彻执行. 目前在外资企业,对零部件尺寸精度要求较高的机械产品上基本都是采用此标准(个人猜想,见过爱默生关于此标准的培训教程).

其实国外也存在使用坐标尺寸这样大家常用的标注方法的,因为它简单直接,省去很多定义基准的繁琐工作. 但这也正是坐标尺寸(暂且这样称呼)方法存在的问题:
没有基准的定义, 尺寸大都从默认的某个特征(如边或者孔)开始,同时在是新手时也常被告之要尽量从同一尺寸开始处标准尺寸,这样加工,测量都可以看出哪个是基准(一般大部分尺寸线开始处),从而使得加工,测量,和我们的设计有较好的一致性. 但这一切和谐的前提都是来自于大家对基准这个潜规则认可并贯彻执行,似乎没有硬性的标准文件做相关明确的规定.
如果图纸特征较多而无法将大部分尺寸从同一尺寸线生成,或者制图者没有认真领会默认基准这样的规则,图纸到加工者手中以后可能会无法准确领会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因为没有明确的基准的声明和定义, 可能很难看出哪些特征是设计者关注的重点.最后加工者可能制造出违背设计意图的零件. 测量者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而且有可能加工正确,但测量时测量者根据自己猜测设置了测量基准,测量结果显示零件超差.或者反之,加工错误,而测量合格.
--总结就是,图纸中没有明确的基准定义,将会使得零件功能要求与加工和测量一致性不好,导致出错几率增加---特别是对零件尺寸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鉴于此点,为了提高产品互换性,适应大批量生产制造,逐渐发展出了ASME Y14.5M-1994.

楼主:
要讲清楚可是大问题,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
目前产品设计图纸全部按照此标准,供应商制造和测量,装配线设计部门同样安装标准理解图纸设计要求.
接触此标准有一年了,因此还算比较了解.
有问题欢迎讨论.

网友A:
怎么没人关心这个话题。我响应一下楼主,呵呵。

楼主,谈一些具体的吧,可能其他会员比较感兴趣。比如:

1.位置度公差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标注0.10或0.05的位置度公差是否必要?标了0.01的位置度公差,是用三坐标检测还是专用检具?常用的卡尺是否可以测量?……

2.延伸公差带的使用……它引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为什么国内很少有人用?而我们不用延伸公差带,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3.如果不是大批量生产,最大实体条件有无必要使用?工人不懂,怎么向他们解释?……

4.最小实体条件是否仅用于孔边距,是否还有其他实际应用的地方,抑或只是为了形位公差理论的完整系统而提出来的?……

5.有人研究对称度吗?这是我发的一个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8490 为什么一个对称度的测量都可以写成论文?因为键槽的对称度是不太好理解的。……

6.等楼主来补充……

网友B:
贴一张我画的图纸给楼主评一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哈哈,楼主,有人来出题咯。

不过楼上的这个图,图是你画的,却不是你设计的。.015的位置度公差,想必在国内就用线性坐标标注也能做出来,而且不提高成本。

网友B:
所有孔都标注位置公差,并应用“最大实体条件”。
检测上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功能量规模拟装配,以达到最高的装配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确实不是我设计的,这个帖子早看到了,觉得就是需要实质性案例来点评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谈一些具体的吧,可能其他会员比较感兴趣。比如:

1.位置度公差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标注0.10或0.05的位置度公差是否必要?标了0.01的位置度公差,是用三坐 ...

谈一下你这几个问题:

1.我的这个图纸中的位置度测量,用三坐标,功能量规都能实现。工件坐标系是这样的:如A基准定义一个坐标轴X,B基准定义原点,C基准定义Y坐标轴的方向。左视图四个螺纹孔就在YZ平面上定义,前视图四个螺纹孔在XY平面上定义。公差较大时,卡尺也可以测量。

2.延伸公差带在箱体结构上应用较多,这里不多说..........

3.图纸标准化以后,应用最大实体要求是必要的,功能量规检测效率高。
   应用“最大实体要求”就是给这个零件一个“边界”,符合图纸要求的零件装配上互换性不存在任何问题。

4.最小实体要求多应用于体内作用尺寸。

5.对称度属于定位公差,前提是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都是中心要素。

6.咱不说!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合金兄多说点呀,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用三坐标:A基准用什么模拟?用哪几个点模拟?怎么体现A后面的M,即最大实体条件?用何算法?自己的还是CMM上的?

如用功能量规:我习惯叫综合检具,不知道对不对?功能量规的误差如何给定?

2.“延伸公差带在箱体结构上应用较多”,箱体结构上的什么结构要素?

3.小批量也标M?也弄个功能量规?互换性有完全互换和不完全互换,如果我能做到99%的零件能互换,能达到你的这个零件要求吗?如果是,误差的概率分布可以讨论一下。孔轴因为工人怕做坏,会往单一方向偏,但位置度呢?

4.不知道怎么问了?:)举个实际例子吧。

5.请教键槽的基准要素在哪?

6.我也不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用三丰三坐标,默认选择柱面坐标:圆柱--点--线。在A孔上取六点以上,A孔轴线会默认为X轴;B面取一点,这一点会默认与YZ平面相交;C面取两点成一线,XY平面会默认与之平行。
坐标系就是这样建立的。
A孔的公差只有.0005,基本不能补偿。怎么计算补偿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E%B4%F3%CA%B5%CC%E5
螺纹的中径补偿这个计算有难度,还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标准。要看多大的螺纹,螺纹孔越大牙越粗补偿越多,.190-24补偿.005差不多了。
三坐标本身系统就有最大实体要求评判功能,不过在接触测量螺纹孔时直径误差大,建议自己评判。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一张我画的图纸给楼主评一评。

感谢参与,谈谈我的看法,见附件标注.
我认为依照14.5标准,严格来说的话老兄是漏了些东西的.

忘记说了,未注公差没有在图纸中定义,这个也是重要的设计要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孔都标注位置公差,并应用“最大实体条件”。
检测上可以最大限度的使用功能量规模拟装配,以达到最高的装配质量。

同意,使用功能量规也能提高检测的效率.
但想请教下怎样测量螺纹孔的位置度,目前我们是没有对此做检测要求,基本靠工艺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有人来出题咯。

不过楼上的这个图,图是你画的,却不是你设计的。.015的位置度公差,想必在国内就用线性坐标标注也能做出来,而且不提高成本。

版主能解释下你说的"想必在国内就用线性坐标标注也能做出来,而且不提高成本"么?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谈一下你这几个问题:

1.我的这个图纸中的位置度测量,用三坐标,功能量规都能实现。工件坐标系是这样的:如A基准定义一个坐标轴X,B基准定义原点,C基准定义Y坐标轴的方向。左视图四个螺纹孔就在YZ平面上定义 ...

1.位置度公差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标注0.10或0.05的位置度公差是否必要?标了0.01的位置度公差,是用三坐标检测还是专用检具?常用的卡尺是否可以测量?……
1.我的这个图纸中的位置度测量,用三坐标,功能量规都能实现。工件坐标系是这样的:如A基准定义一个坐标轴X,B基准定义原点,C基准定义Y坐标轴的方向。左视图四个螺纹孔就在YZ平面上定义,前视图四个螺纹孔在XY平面上定义。公差较大时,卡尺也可以测量。

Answer: 关于测量方法,选择比较多,效率高的有通止功能量规,适合大批量相同零件生产的检测。还有三坐标,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适合大多数零件测量,编程后效率也比较高。如“合金”所说,也许公差较大时卡尺也能应付,这个我没见过,呵呵。
标注0.10或0.05的位置度公差是否必要?看零件功能,加工工艺和成本的考虑,象我遇见的0.05位置度要求左右还是常见的。0.01的位置度测量?不确定,也许非接触式CMM能行,请指教。

2.延伸公差带的使用……它引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为什么国内很少有人用?而我们不用延伸公差带,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2.延伸公差带在箱体结构上应用较多,这里不多说..........

Answer:延伸公差带一般用来使用紧固件的场合吧?没有使用过,没太多认识。我们不用的话,在设计指定公差时考虑配合零件厚度,问题还是能解决的。

3.如果不是大批量生产,最大实体条件有无必要使用?工人不懂,怎么向他们解释?……
3.图纸标准化以后,应用最大实体要求是必要的,功能量规检测效率高。   应用“最大实体要求”就是给这个零件一个“边界”,符合图纸要求的零件装配上互换性不存在任何问题。

Answer:最大实体要求是在保证零件能正常装配的情况下,允许更多合乎使用(也是设计)要求的零件能在检测时被接受,从降低废品率来看是有必要的。
而且如“合金”所说,最大实体要求的使用使得测量可以使用功能量规,检测效率得到提高。
我们图纸大部分尺寸没有指定最大实体要求,按实际使用情况是允许使用的,可能是人家标注嫌麻烦,呵呵。实际上很多尺寸在供应商那检测时,他们都是按最大实体要求制作量规测量某些尺寸,而我们也给予默认。

4.最小实体条件是否仅用于孔边距,是否还有其他实际应用的地方,抑或只是为了形位公差理论的完整系统而提出来的?……
4.最小实体要求多应用于体内作用尺寸。

Answer:没有使用过此原则,定义最小实体要求一般是为了保证某特征最小材料厚度,这样达到满足最小设计强度的要求。所以一般用于孔边距场合。其他应用似乎是有的,保证某高度差的场合,以前见过,记不起来了。

5.有人研究对称度吗?这是我发的一个资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8490 为什么一个对称度的测量都可以写成论文?因为键槽的对称度是不太好理解的。……
5.对称度属于定位公差,前提是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都是中心要素。

Answer:呵呵,我去学习下。

6.等楼主来补充……

Answer:几乎所有形位公差的应用都遵守原则1(Rule 1#)--,除了哪两种特殊情况?

Rule #1 states that where only a tolerance of size is specified, the limits of size of an individual feature of size prescribe the extent to which variations in its
geometric form, as well as its size, are allowed. No element of a feature shall extend beyond the MMC boundary of perfect form. The form tolerance increases
as the actual size of the feature departs from MMC toward LMC. There is no perfect form boundary requirement at L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兄多说点呀,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如用三坐标:A基准用什么模拟?用哪几个点模拟?怎么体现A后面的M,即最大实体条件?用何算法?自己的还是CMM上的?

如用功能量规:我习惯叫综 ...

我也来掺和一下

1.如用三坐标:A基准用什么模拟?用哪几个点模拟?怎么体现A后面的M,即最大实体条件?用何算法?自己的还是CMM上的?
-- 在建立坐标之前,我更关心零件是做什么用的,再看基准主次顺序定义合理否,然后...我不知道这个零件在用CMM测量时怎样放置或装夹 ,请各位指教下

如用功能量规:我习惯叫综合检具,不知道对不对?功能量规的误差如何给定?
----只知道GO/NO GO的叫法,误差?权衡磨损和误判率.

2.“延伸公差带在箱体结构上应用较多”,箱体结构上的什么结构要素?
-----光孔和螺纹孔对齐配合的两零件,

3.小批量也标M?也弄个功能量规?互换性有完全互换和不完全互换,如果我能做到99%的零件能互换,能达到你的这个零件要求吗?如果是,误差的概率分布可以讨论一下。孔轴因为工人怕做坏,会往单一方向偏,但位置度呢?
-------小批量也可以应用最大实体要求,不一定得弄量规,比如用CMM测量实际尺寸后可以考虑bonus tolerance而适当放宽形位公差,接收能装配合格的零件就行,降低废品率,多好的事情.
互换性?可能另开帖子讨论6 sigma设计的问题更合适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参与,谈谈我的看法,见附件标注.
我认为依照14.5标准,严格来说的话老兄是漏了些东西的.107266

忘记说了,未注公差没有在图纸中定义,这个也是重要的设计要求,呵呵

答楼主这几个问题,因为临时画的图,图框里面的要求并没有放进去。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关于您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直径尺寸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这样看:从坐标上假设A孔的轴线为X轴,那么这几个孔和外圆的位置尺寸Y=0,Z=0.未注公差XX +/-.01。

您标注的1.250处,我知道有两个问题:1.应该标注为2X1.250。
                                                              2.还有一个中心符号线CL没有标注。

.015的尺寸是A 基准孔轴线到C基准面的距离尺寸。理论上φ.6252和φ.56φ1.88φ1.25都是同轴的,φ.6252公差最小,尺寸基准就选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意,使用功能量规也能提高检测的效率.
但想请教下怎样测量螺纹孔的位置度,目前我们是没有对此做检测要求,基本靠工艺保证.

默认由工艺保证孔垂直于基准面,在CMM上,建工件坐标系,2D测量,取小径圆投影于基准面上,坐标分析圆心位置度误差。

网友B:
1.我的图纸中A基准是.6252孔的轴线。
     用三丰三坐标,默认选择柱面坐标:圆柱--点--线。在A孔上取六点以上,A孔轴线会默认为X轴;B面取一点,这一点会默认与YZ平面相交;C面取两点成一线,XY平面会默认与之平行。
    坐标系就是这样建立的。
    A孔的公差只有.0005,基本不能补偿。怎么计算补偿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E%B4%F3%CA%B5%CC%E5
       螺纹的中径补偿这个计算有难度,还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标准。要看多大的螺纹,螺纹孔越大牙越粗补偿越多,.190-24补偿.005差不多了。
三坐标本身系统就有最大实体要求评判功能,不过在接触测量螺纹孔时直径误差大,建议自己评判。
    应用最大实体要求用功能量规是模拟MMVB(最大实体时效边界),通过则表示没有超出这个边界。只应用最大实体要求的位置度量规没有GO/NOGO的说法,量规检测合格的前提是,被测要素尺寸符合公差要求。

关于功能量规(综合检具)设计原理建议另开贴,问题太多。

网友:
2.延伸公差带的使用……它引出的问题是很实际的,?而我们不用延伸公差带,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关于延伸公差带在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能找到,箱体箱盖用双头螺栓连接。
为什么国内很少有人用?-------两个原因,1.这个要求很低,工艺很容易保证,又不好检测。2.即使超差我们也有办法达到使用要求,方法可以把双头螺栓弄弯...............
而我们不用延伸公差带,又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位置度家严就可以表达。

网友:
回复 网友A:

5.请教键槽的基准要素在哪?
您的基准要素是轴的中轴线,被测要素是平键槽两侧面的中心面。
对称度公差带在以基准轴线为中心,距离为对称度公差平行于两侧面中心面的两个平面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楼主这几个问题,因为临时画的图,图框里面的要求并没有放进去。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关于您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直径尺寸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这样看: ...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明白,这样图纸完整多了,老兄一般在notes里面会对几个基准的关系加以说明么?如B和C相互垂直.

关于您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直径尺寸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这样看:从坐标上假设A孔的轴线为X轴,那么这几个孔和外圆的位置尺寸Y=0,Z=0.未注公差XX +/-.01。
根据我们讨论的标准规定,图纸中的几条轴线的同轴度或者位置度关系是不受未注公差XX +/-.01控制的. 所以需要标注或者加以未注说明.

您标注的1.250处,我知道有两个问题:1.应该标注为2X1.250。
                                                              2.还有一个中心符号线CL没有标注。
呵呵,我的意思是还应该标出下边或上边两个孔距基准轴线A的基本尺寸. 即所有尺寸都必须从基准生成或者能计算出,而默认它们相对轴线A对称分布是不符合标准的--必须清楚标注以消除误解和猜测.

.015的尺寸是A 基准孔轴线到C基准面的距离尺寸。理论上φ.6252和φ.56φ1.88φ1.25都是同轴的,φ.6252公差最小,尺寸基准就选他了。
我本意是加上放大的局部视图可能更清晰明了,呵呵.
基准之间的距离值应该为理论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由工艺保证孔垂直于基准面,在CMM上,建工件坐标系,2D测量,取小径圆投影于基准面上,坐标分析圆心位置度误差。

谢谢解答,在GD&T教材上只见过使用标准螺柱拧进螺纹孔,然后再测量螺柱外面光滑圆柱的位置度.
"合金"兄使用过这种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的图纸中A基准是.6252孔的轴线。
     用三丰三坐标,默认选择柱面坐标:圆柱--点--线。在A孔上取六点以上,A孔轴线会默认为X轴;B面取一点,这一点会默认与YZ平面相交;C面取两点成一线,XY平面会默认与之平行。 ...

建议合金兄另开一帖,给我们介绍讲解下量规,还有GO/NO GO GAGE指的是什么量规.

网友B: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明白,这样图纸完整多了,老兄一般在notes里面会对几个基准的关系加以说明么?如B和C相互垂直.----不会,都是默认关系。

关于您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直径尺寸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这样看:从坐标上假设A孔的轴线为X轴,那么这几个孔和外圆的位置尺寸Y=0,Z=0.未注公差XX +/-.01。
根据我们讨论的标准规定,图纸中的几条轴线的同轴度或者位置度关系是不受未注公差XX +/-.01控制的. 所以需要标注或者加以未注说明.--------Y=0,Z=0已经是线性尺寸,肯定可以按XX +/-.01控制

您标注的1.250处,我知道有两个问题:1.应该标注为2X1.250。
                                                              2.还有一个中心符号线CL没有标注。
呵呵,我的意思是还应该标出下边或上边两个孔距基准轴线A的基本尺寸. 即所有尺寸都必须从基准生成或者能计算出,而默认它们相对轴线A对称分布是不符合标准的--必须清楚标注以消除误解和猜测.-----这个没有不符合标准,因为能计算出。我们的美国客户图纸很多都是这样标注的,他们可是行业排名世界第一啊!

.015的尺寸是A 基准孔轴线到C基准面的距离尺寸。理论上φ.6252和φ.56φ1.88φ1.25都是同轴的,φ.6252公差最小,尺寸基准就选他了。
我本意是加上放大的局部视图可能更清晰明了,呵呵.
基准之间的距离值应该为理论尺寸吧?------不能叫“理论尺寸”,线性尺寸都要有两个尺寸基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操作麻烦。
螺纹规格品种和数量很多,这样不具操作性。
CMM可以用柱状测头,在基准面上投影小径圆。

网友B:
6.等楼主来补充……

Answer:几乎所有形位公差的应用都遵守原则1(Rule 1#)--,除了哪两种特殊情况?

Rule #1 states that where only a tolerance of size is specified, the limits of size of an individual feature of size prescribe the extent to which variations in its
geometric form, as well as its size, are allowed. No element of a feature shall extend beyond the MMC boundary of perfect form. The form tolerance increases
as the actual size of the feature departs from MMC toward LMC. There is no perfect form boundary requirement at LMC.

国标GBT 4249有相当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明白,这样图纸完整多了,老兄一般在notes里面会对几个基准的关系加以说明么?如B和C相互垂直.----不会,都是默认关系。

关于您在图纸上 ...

图纸第三视角,未注公差XX +/-.01,XXX +/-.005 ANGLSS+/-1度,粗糙度Ra=63.
明白,这样图纸完整多了,老兄一般在notes里面会对几个基准的关系加以说明么?如B和C相互垂直.----不会,都是默认关系。

----可以,绘图者都有自己的习惯,只要不产生歧义就行。

关于您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直径尺寸没有同轴度要求可以这样看:从坐标上假设A孔的轴线为X轴,那么这几个孔和外圆的位置尺寸Y=0,Z=0.未注公差XX +/-.01。
根据我们讨论的标准规定,图纸中的几条轴线的同轴度或者位置度关系是不受未注公差XX +/-.01控制的. 所以需要标注或者加以未注说明.--------Y=0,Z=0已经是线性尺寸,肯定可以按XX +/-.01控制

----呵呵,我不能理解你的解释。在ASME Y14.5里面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

您标注的1.250处,我知道有两个问题:1.应该标注为2X1.250。
                                                              2.还有一个中心符号线CL没有标注。
呵呵,我的意思是还应该标出下边或上边两个孔距基准轴线A的基本尺寸. 即所有尺寸都必须从基准生成或者能计算出,而默认它们相对轴线A对称分布是不符合标准的--必须清楚标注以消除误解和猜测.-----这个没有不符合标准,因为能计算出。我们的美国客户图纸很多都是这样标注的,他们可是行业排名世界第一啊!

----我的意思如下图所示。

.015
的尺寸是A 基准孔轴线到C基准面的距离尺寸。理论上φ.6252和φ.56φ1.88φ1.25都是同轴的,φ.6252公差最小,尺寸基准就选他了。
我本意是加上放大的局部视图可能更清晰明了,呵呵.
基准之间的距离值应该为理论尺寸吧?------不能叫“理论尺寸”,线性尺寸都要有两个尺寸基准。

----抱歉,我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6.等楼主来补充……

Answer:几乎所有形位公差的应用都遵守原则1(Rule 1#)--,除了哪两种特殊情况?
Rule #1 states that where only a tolerance of size is specified, the limits of size of an individual fea ...

所有国家形位公差标准大体上都是遵守ISO相关标准的,
我还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几乎所有形位公差的应用都遵守原则1(Rule 1#), 除了直线度应用在轴孔中心线或者槽板中心面尺寸特征上的时候.

网友A:
两天没来,居然热闹这样,高兴啊,不过看这个帖子而可是要费很长时间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先详细看完再发表拙见。

另外,不知easylife兄和合金兄是否同意,咋们就某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开贴,单独讨论,因为向这样讨论下去,面会铺得越来越开,就像函数一样不收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天没来,居然热闹这样,高兴啊,不过看这个帖子而可是要费很长时间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先详细看完再发表拙见。

另外,不知easylife兄和合金兄是否同意,咋们就某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开贴,单独讨论,因为 ...

同意,斑竹请开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天没来,居然热闹这样,高兴啊,不过看这个帖子而可是要费很长时间的,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决定先详细看完再发表拙见。

另外,不知easylife兄和合金兄是否同意,咋们就某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题开贴,单独讨论,因为 ...

同意!按楼主的意思,我们的讨论方向: 设计--制造--测量--装配
最先讨论的应该是“基准和尺寸标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按楼主的意思,我们的讨论方向: 设计--制造--测量--装配
最先讨论的应该是“基准和尺寸标注”。

设计--制造--测量--装配都是为产品的功能服务的,孤立地看待某一环节会失去讨论的意义,比如位置度,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制造时是怎么考虑位置度的,如何装夹,测量时又是如何体现的,真正装配时位置度是否合理等。

“基准和尺寸标注”我个人觉得太基础了,尽量不要讨论书本上现成的东西,记得老马一个帖子用一个实例讨论过了,咋们就不要重复了。

合金兄,你以为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神话兄,因为没时间仔细阅读Y14.5M,不知道里面关于图纸基准的规定与国标,国际标准有什么细节不同?怎么定义?
还有目标基准,国内用的不多,它的标注有没有特别要求?怎么定义?
大家都可以拿一些教科书上没有的特别的实例来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合金兄大可不必如此。咋们没有精力去研究标准,更不用说去比较国际标注和国标的细节区别。

工作中用到什么就看什么,就讨论什么,学以致用嘛。我看了那么多年Y14.5M也从来没看全过,毕竟标注、基准这玩意只是机械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网友:
这是论坛的一个实例,也可以去那边讨论一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01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制造--测量--装配都是为产品的功能服务的,孤立地看待某一环节会失去讨论的意义,比如位置度,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制造时是怎么考虑位置度的,如何装夹,测量时又是如何体现的,真正装配时位置度是否合理 ...

呵呵,同意神话版主的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或者讨论某个环节,
但是基准和尺寸标注也不算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基础问题。
金属机加件的表面质量较好,因此在基准定义上比较简单,一般都不需要特别指定基准目标点(tooling target)。
但对于压铸件,注塑件,钣金件,为了生产加工,测量和使用上的一致性,基准目标点的定义是必须的,而且必要时还要指定加工和测量时施加在工件上力的大小,作用点。
举个例子,2.5"硬盘的盘体是铝合金压铸出来的,之后再机加得到相关微米级(+/-0.030)的精密定位特征尺寸。完成后的盘体在自由状态下测量是达不到尺寸要求的,因为加工时薄弱的工件产生了细微的变形。为了吻合加工和测量,必须设计专门的夹具夹持盘体,并在合适的位置施以压紧力。这些环节中的关键信息都需要在设计图纸中定义,否则过程将不受控制。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是基准和尺寸标注也不算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基础问题。
呵呵,每个人的工作出发点不同。从来只听到别人说“很好,这图设计结构不错”,还没听说过“很好,这图纸基准和尺寸标注不错”。

同意你的观点。像大型、复杂的压铸件,钣金件,规定基准点是必须的,汽车行业多是如此。

而且必要时还要指定加工和测量时施加在工件上力的大小,作用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基准和尺寸标注也不算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基础问题。
呵呵,每个人的工作出发点不同。从来只听到别人说“很好,这图设计结构不错”,还没听说过“很好,这图纸基准和尺寸标注不错”。

同意 ...

呵呵,确实没人会说这图纸基准和尺寸标注不错,
但要是少了这些东西的话,测量者经常头疼不已,害怕自己辛苦半天测量的结果送到工程师那,人家说:不行!不是按我想要的那样测量的.
如果在图纸里面都定义清楚了,以后大家都省去很多交涉的过程,扯皮的事情少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提高.
何乐而不为? 只是要辛苦绘图的工程师了

说实话,画图是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不太好对付的活,
有时候一个精密注塑件将近一百个尺寸,形状还不规则,投影面难以定义,
弄个不好人家测量时就设置了错误的投影基准,夹具也相应做错了.一切又得交涉,修正.
绘图者责任蛮大的,所以听说这个工作还有专职的,叫什么drawing engineer.听说过么?

网友:
论坛里面的文件,这里说的比较清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但要是少了这些东西的话,测量者经常头疼不已,害怕自己辛苦半天测量的结果送到工程师那,人家说:不行!不是按我想要的那样测量的.

少了是说明工程师还不及格,审核的还不及格,测量者如果头痛的话,说明也不合格,看不懂做什么测量呀,人家没标全标好的图有什么好测的。你碰到的情况,只能说明流程不规范,图纸字还没签全,就去给人家了。

说实话,画图是个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不太好对付的活,
有时候一个精密注塑件将近一百个尺寸,形状还不规则,投影面难以定义,
弄个不好人家测量时就设置了错误的投影基准,夹具也相应做错了.一切又得交涉,修正.
绘图者责任蛮大的,所以听说这个工作还有专职的,叫什么drawing engineer.听说过么?

画图本身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画过图的都知道。
一百个尺寸不算什么,汽车上的零件,一个零件有上百上千个尺寸,并不稀奇,投影等基准都规定好了,一切按照图纸和技术规范检测,根本不会有什么交涉。检验有三要素:检验方法统一、检验工具统一,检验标准统一,这三个统一在一份技术文件中就不会有问题和歧义了。drawing engineer不是听说不听说,本来就有这个职业,国外drawer做他的事,engineer做他的事,分工明确,图纸上也是分开签字的。国内也一样,工程师是工程师,绘图员是绘图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要是少了这些东西的话,测量者经常头疼不已,害怕自己辛苦半天测量的结果送到工程师那,人家说:不行!不是按我想要的那样测量的.

少了是说明工程师还不及格,审核的还不及格,测量者如果头痛的话,说明也不合格,看 ...

但要是少了这些东西的话,测量者经常头疼不已,害怕自己辛苦半天测量的结果送到工程师那,人家说:不行!不是按我想要的那样测量的.

少了是说明工程师还不及格,审核的还不及格,测量者如果头痛的话,说明也不合格,看不懂做什么测量呀,人家没标全标好的图有什么好测的。你碰到的情况,只能说明流程不规范,图纸字还没签全,就去给人家了。

呵呵,版主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本意是:如果在图纸绘制时没有定义合理的基准(或者说定义了错误不合理的基准),仅从图纸包含信息的角度来说其还是完善的,而从零件的功能来说可能图纸定义与其不符。测量者一般只根据图纸的定义去放置零件,建立基准进行测量,不会理会零件实际的功能要求。
错在绘图者,而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如下图所示,注塑的蓝绿色零件和底面金属加工零件只有三个小面接触定位,其尺寸精度要求较高。
绘制塑料件的图纸时,在定义底面基准时,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使用整个面,加上控制表面的平面度,而有的工程师只使用三个接触小面建立基准。
实际上,从功能使用角度来说,定义三个小面为底面基准即可;而且,注塑件由于各处收缩变形不一致,较大面的平面度不太容易控制,从成本控制角度来说也是使用三个小面定义基准合理。
因此应该使用三小面定义底面主基准,但将设计好的零件指派给经验不甚丰富绘图工程师时,往往没有注意这些,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所在--解惑,呵呵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理解万岁啊。从easylife兄的回复中也学到了一些知识。有个疑惑,请不吝赐教。

你们的图纸中的基准是由绘图工程师确定的,还是工程师确定的?因为看你的回复,好像绘图工程师有选择基准的权利。绘图工程师确定基准后,工程师确认吗?可能超乎我的常规想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理解万岁啊。从easylife兄的回复中也学到了一些知识。有个疑惑,请不吝赐教。

你们的图纸中的基准是由绘图工程师确定的,还是工程师确定的?因为看你的回复,好像绘图工程师有选择基准的权利。绘图工程师确 ...

 绘制完成的图纸是要经过设计工程师确认的,而图纸完成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绘图者决定。
如果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设计工程师不会特意指出--只要绘图者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或看法)。
审图过程中如果设计者认真仔细,上面提到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但由于设计工程师非常忙,难免出现审图和设计工作不能兼顾的情况,所以偶尔会出现图纸要求和零件功能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种问题可能在试制生产中被发现,但此时图纸已经发布,更改比较麻烦,必须等到下一个项目阶段才能纠正,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困惑,呵呵。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网友B:
呵呵,热闹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一般设计工程师会把3D模型和一部份简单重要的2D图纸,交给绘图工程师。当然重要部件设计工程师都会出一份图,重点尺寸基准都会标注。绘图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去完善它,使之成为一份标准的工程图,能通过设计和工艺的审核。严格的说绘图工程师要懂工艺,及时与设计者沟通,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后序发生的问题。不过没有经过制造检验的图纸多少会有点问题..............总是要经过那么几次改版,优化........
        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热闹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一般设计工程师会把3D模型和一部份简单重要的2D图纸,交给绘图工程师。当然重要部件设计工程师都会出一份图,重点尺寸基准都会标注。绘图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去完善它, ...

呵呵,很清晰的工作流程,但也是比较理想的流程。
现实中涉及到很多的因素,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哦.
设计工程师过少,任务过多,不能事必亲躬,详细指导,只能依靠绘图者自己领会设计意图(不懂还是可以问的,但新手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绘图任务一般是指派给资历较浅的工程师,难免问题多多(有资历和能力者常因待遇问题而流失)。
工艺方面,图纸送给供应商做工艺可行性评估时,一是难免有疏漏(有的管理较混乱,或者对这单生意不重视), 另外有时候为了揽到生意,即使有些要求做不到的也会说没问题,等到试制出来再说工艺达不到要求,建议放宽要求等等。

Merry Christma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绘制完成的图纸是要经过设计工程师确认的,而图纸完成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绘图者决定。
如果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设计工程师不会特意指出--只要绘图者能给出合适的理由(或看法)。
审图过程中如果设计者认真仔细,上面提到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但由于设计工程师非常忙,难免出现审图和设计工作不能兼顾的情况,所以偶尔会出现图纸要求和零件功能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这种问题可能在试制生产中被发现,但此时图纸已经发布,更改比较麻烦,必须等到下一个项目阶段才能纠正,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困惑,呵呵。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图纸改来改去是常事,哪怕是总工。

图纸出错主要责任是设计工程师(70%),和忙不忙没关系。真正的设计工程师只负责草图和审图,很轻松,但责任很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热闹啊........
        我的想法是这样:一般设计工程师会把3D模型和一部份简单重要的2D图纸,交给绘图工程师。当然重要部件设计工程师都会出一份图,重点尺寸基准都会标注。绘图工程师的工作就是去完善它,使之成为一份标准的工程图,能通过设计和工艺的审核。严格的说绘图工程师要懂工艺,及时与设计者沟通,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后序发生的问题。不过没有经过制造检验的图纸多少会有点问题..............总是要经过那么几次改版,优化........
        祝大家节日快乐!

是这样的。有时其他设计人员忙时,我们会互助会临时充当他的绘图员,但这并不轻松,我的任务是要完全还原他的想法。

经过制造的检验也会有问题,还要经过装配的检验,运输的检验,客户的检验,三个月后的使用情况、一年后的使用情况等……一句话,没有不改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很清晰的工作流程,但也是比较理想的流程。
现实中涉及到很多的因素,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哦.
设计工程师过少,任务过多,不能事必亲躬,详细指导,只能依靠绘图者自己领会设计意图(不懂还是可以问的,但新手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绘图任务一般是指派给资历较浅的工程师,难免问题多多(有资历和能力者常因待遇问题而流失)。
工艺方面,图纸送给供应商做工艺可行性评估时,一是难免有疏漏(有的管理较混乱,或者对这单生意不重视), 另外有时候为了揽到生意,即使有些要求做不到的也会说没问题,等到试制出来再说工艺达不到要求,建议放宽要求等等。

说得太好了!头痛的供应商啊,呵呵,不过饭是要吃的,不合格的货还是不能要的。
QS9000和TS16949都是假的,人浮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改来改去是常事,哪怕是总工。

图纸出错主要责任是设计工程师(70%),和忙不忙没关系。真正的设计工程师只负责草图和审图,很轻松,但责任很重。

图纸更改很正常,但应该尽量减少出错的几率。老板也常说,人人都会犯错。
设计工程师在图纸绘制工作中应该是审核者的角色,责任比较大。我们公司由于资源有限,设计者项目任务也比较重--公司追求资源利用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有时其他设计人员忙时,我们会互助会临时充当他的绘图员,但这并不轻松,我的任务是要完全还原他的想法。

经过制造的检验也会有问题,还要经过装配的检验,运输的检验,客户的检验,三个月后的使用 ...

一句话,没有不改的图纸-----在国企时,十多年前的图纸可能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更新。的确设计或者绘图时很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往往时复杂的图纸过两天检查又会发现些问题,抓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太好了!头痛的供应商啊,呵呵,不过饭是要吃的,不合格的货还是不能要的。
QS9000和TS16949都是假的,人浮于事。

呵呵,饭是一定要吃的,但不合格的货有时候还是要UAI (Use as is)的----不然耽误了项目进度。
似乎QS9000和TS16949都是汽车行业的相关标准,神话兄是在汽车行业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句话,没有不改的图纸-----在国企时,十多年前的图纸可能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更新。的确设计或者绘图时很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往往时复杂的图纸过两天检查又会发现些问题,抓狂哦

呵呵,饭是一定要吃的,但不合格的货有时候还是要UAI (Use as is)的----不然耽误了项目进度。
似乎QS9000和TS16949都是汽车行业的相关标准,神话兄是在汽车行业工作?

看老外图纸就知道了,八几年到二十一世纪,更改记录图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use as is,到客户那边rejected;质量比进度重要。都是汽车行业质量体系标准。汽车行业曾呆过2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老外图纸就知道了,八几年到二十一世纪,更改记录图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use as is,到客户那边rejected;质量比进度重要。都是汽车行业质量体系标准。汽车行业曾呆过2年多。

恩,质量是生存发展的唯一道路, 所以才催生了现在的6 sigma质量管理体系...

跑题了,接下来谈谈位置度,跳动和同心度的比较 (针对阶梯轴特征),

一般位置度用于轴孔类静配合的情况, 常加上最大实体要求. 可以使用功能规或者CMM检测.
而对于跳动和同心度, 一般应用于高速旋转类零件特征. 其区别是同心度允许其截面不是圆形, 只要截面元素相对回转中心对称就行,常用于回旋体表面或者几何对称特征如外六方.
而跳动被定义对象可以是回旋体,也可以是某端面.. ..
关于两者的检测方法, 同心度是打表测量直径上两对称点相对回转轴线的偏差, 而跳动则是打表测量多点相对于回转线的偏差

网友(2009-08-31):
各位的讨论很经典,指的学习,谢啦!

网友(2009-10-26):
相当精彩的讨论。
真希望大家来点比较经典的图纸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共同学习进步。
ASME教程看了两遍了,苦于没有实例来进行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把ASME教程发给我学习一下吗?wxpwu@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把ASME教程发给我学习一下吗?wxpwu@163.com
引用 网友D:

这个坛子里面很多的,随便一搜就是,我也是在这里找的。

网友(2010-07-16):
很好 值得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2010-10-09):
这个帖子 怎么没有人回复了

网友(2011-07-30):
先顶一下  今天参加了 OMNEX  2天培训

游客

网友(2012-06-29):
想了解一下,OMNEX的培训,效果如何?有考试、发ASME认证吗?

网友(2013-01-10):
再提个和ASME Y14.5M 有关的问题,如下图,位置度,没有带基准。此孔的位置在别的视图上是标有位置尺寸的。
图纸上注明:GEOMETRIC TOL. ASME Y14.5M .
问题:
ASME Y14.5M 中第几项对此标注方法有解释?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很好的知识

网友(2013-09-15):
这个 一定 要 学习 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