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曲轴动平衡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我是做专业赛车发动机曲轴的,由于赛车对发动机曲轴动平衡实验要求非常高,现在我们一般是生产出来产品后才能在动平衡实验机器上做,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模拟曲轴动平衡实验的,就是给出材料既三维图,预先模拟看动平衡位置及不平衡量,这样就避免了能够在不生产样件的情况下预先了解该产品动平衡的难度,可以很好的降低成本,请大家帮忙找找,谢谢了,下面附带一4缸曲轴三维图,红色线是油孔,

网友(2009-12-21):
不平衡跟材料均匀度还有毛坯都有关,不知道GT-POWER可不可以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