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问题(立体字和空格字)

楼主(2008-12-16):
CAD字体问题(立体字和空格字)

这样的字体如何写,请教各位高手处理下!!!!!!!!
求助2:如何做立体字呢

网友:
在word中做出空心字体——复制 然后打开cad 选择 编辑———选择性粘贴——autocad图元 在指定的位置点击鼠标左键就ok了

网友:
安装cad插件

网友:
学习了,下次我去试一下。

网友(2009-04-21):
太感谢了,我找这个方法找好久了。原来是这样画出来的。

网友:
刚才试了下,真是太感谢了,这方法绝对OK。
以前有人问我会画CAD不。我说会,然后他拿个铭牌给我画。上面是字体。。哎,可难死我了。因为我只知道点A输入字体,而且那字体还不能拉伸。。现在好了。都是空心字,想不能拉都难。。

网友:
感谢楼主,去了我一个心病。

网友:
了,我找这个方法找好久了。

网友:
我做的怎么有个长长的尾巴

网友(2009-05-26):
我刚才试了一下,真是很有用,太感谢了,从WORD到CAD一直是一个心病,现在解决了,这方法绝对OK

网友:
写空心字你也可以在CAXA里面根据你的需要设定字体以及高度和宽度,然后写字。最后对所写字体进行块打散,也可以得到空心字。在保存时,保存为DWG格式的文件即可。

网友:
谢谢了  我也学到这个!

网友:
好方法,还可以写艺术字。我刚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