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圆柱和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哪个更结实?---请教

楼主(2008-12-16):
偶然间碰到这样的问题,

但是偶不知道怎么回答.请教各位大侠.望指教!

一根圆柱和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设:

圆柱======A
长方形====B

如果A,B截面相等.受力相等.材料一样.(除形状外,所有条件都一样)

哪个更结实??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受什么力?弯,扭,拉,压?单一的?符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受什么力?弯,扭,拉,压?单一的?符合的?

对于方形的来说估计作用点也是要考虑

不考虑很多的话,可能会是圆的的吧,尖棱尖角的感觉容易应力集中
就好像混社会的要圆滑才更容易生存下去………… 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

网友:
我选择圆形.
一般我在工作中,如果方形和圆形都可以使用,我会优先考虑圆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圆形吧,如果承受 扭矩,弯矩 同样的 截面积,圆形强度更高!

做成圆筒 同样截面积更能承受 扭矩 弯矩!

这样的问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可以参考下 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

网友:
圆形的

不会明显的应力集中

网友:
同上,圆柱

网友:
圆柱de比较好,在设计的时候,方棱的有时也要考虑倒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方形的来说估计作用点也是要考虑

不考虑很多的话,可能会是圆的的吧,尖棱尖角的感觉容易应力集中
就好像混社会的要圆滑才更容易生存下去………… 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

哈哈!有道理! :lol :lol

说道结实,一般情况下就应该是圆形,特殊情况下长方形,三角形,或者梯形会有优点

网友:
哈哈,抗弯是方型的好,抗扭是圆型的好。同面积比较,方型的抗弯能力是圆的1.04倍,抗扭是圆的0.8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