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用片材送料机,最近刚完成的
关闭

楼主(2008-12-16):
大家好,小弟我一直在一家外企从事非标设备的制作,最近刚完成了一套冲压用的片材送料机,现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还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两们前辈的指点,我再试试!

片材送料机

网友:
很有创意……
目前在自动化冲压生产线上前景很广,不但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人身安全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不错!学习了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其中

网友:
楼主的方案很实用,采用触摸屏+PLC控制气缸+真空吸盘送料。做的非常精致。
因在工作中冲头还有停顿时间,如将进给气缸改为伺服电机+滚珠丝杠驱动还会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
多谢版主的指点,小弟明白了!
实际上图面上看到的是两台机:
  1、送料至冲压机的是单一的送料机构(采用PLC+步进+丝杆和触摸屏)
    2、图2中所显示的是装成垛的片材分离成单一的片材,便于后面的机器取料(控制系统为专门的)

   目前有问题的就是在步进选择时功率太小了,加上负载后当速度达到一定后出现刹车不稳的现象,影响送料精度!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网友:
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谈不上指教。
解决速度达到一定后出现刹车不稳的现象是否可采取以下方法

1  将步进电机改用伺服电机,或增加步进电机功率。
2  为步进电机增加光栅尺或编码器检测距离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3  如送料距离一致增加机械定位档块,并适量增加步进电机进给时的脉冲量,在接触档块时丢步保证送料精度。

楼主:
您太客气了,以后还有很多请教的地方,还望不惜赐教才是;
  对于送料机构,目前已追加了编码器实现了闭环控制,因每次送料的距离都有所变化,所以只能考虑更换伺服或力矩更大的步进电机了!
    对于您的建议我将作为第二号机的考虑要点!谢谢您!

网友:
我也做过一台类似的
两轴用步进-噪音大·反应又慢。
不好用
其实用国产的伺服现在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外企大把“米”
用伺服事半功倍

网友:
看图面设计得很漂亮!先下载来,等上班的时候,在慢慢欣赏
如果是冲压自动送料装置的话,市面上有标准的 空气送料器 买,安装方便,价格便宜,再配合 一个旋转编码器使用,精度很高的!我们公司几百台冲压机都是用的这种空气送料器
我瞎说的,楼主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