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OZZI与SMC比较---请教

楼主(2008-12-16):
意大利CAMOZZI与日本SMC比较,谁家的产品更好?好在什么地方?请各位大拿指教!

楼主:
?????

为啥没大师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都用SMC的,CAMOZZI没用过不知道,SMC用起来可以,维修方便,不易出故障,以前公司用好多杂货,经常出现问题,最可笑的,减压阀盖子掉到网上去了(我是纸厂的),造成网损坏几百万没了 ,后来统一用SMC的,虽然小日本坏,工业上的东西瞒可靠的,就是贵

网友:
FESTO 德国的 最可靠了

网友(2009-02-03):
两家公司都为国际品牌大公司。
7 x2 Q3 j5 ~$ u, nCAMOZZI属于欧系标准产品,执行ISO质量技术标准,符合瑞典船级标准。接口以英制为主。欧洲,美国,英国,俄罗斯,南亚,中国等都有分公司。国外进口设备中大部分都有一定量的CAMPZZI产品。SMC属于日系标准,接口为R螺纹。国内建有加工厂。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