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有必要使用涂层刀具吗?-----请教

楼主(2008-12-16):
各位大侠!请问普通车床有必要使用涂层刀片来提高效率吗?一般能提高多少?
特别是重型立车?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加工工艺和材料,如果使用涂层刀片能明显提高使用寿命和加工个数,性价比提高很多。根据我们使用下来的经验,一般能提高至少20~30%。如果你是重型立车的话,强烈推荐使用涂层刀片,提高起抗崩损和耐磨性,如果是不涂层刀片,上去很快就磨损了,可涂层的不一样。打个不对称的例子,钻孔加工的话,不涂层的钻头,上去之后2~3孔以后,头部就化了,可涂层的就非常好,能做很多很多,寿命不能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我们公司是民企,老板不太懂机加工,舍不得用涂层刀具,但是又想提高效率。难啊!
还有车间员工对提高切削参数也没什么积极性!工时问题!

还想请问一个问题:    刀具库一般归属哪个部门?

网友:
当然有必要了!不仅能提高效率,还能增加刀片寿命,算下来也许单件成本还会降低。
刀具属于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东东,前期一般归技术工艺部门管理;后期一般直接由生产部门管理。你们公司的话,还是划到生产部门吧。

楼主:
可我们公司刀具库归仓库管理
仓库的人对刀具基本不懂 只知道按老板的意思让车间尽量少用刀具(最好是不用,直接用呀肯
车间操作工到仓库领刀具要花很长时间,还要求爷爷拜奶奶的,感觉车间是为仓库服务的  而不是仓库为车间服务的

请问斑竹你们公司刀具数如何管理的?谢谢!

网友: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看你在普通车床上加工什么工件,材质及精度要求又是什么?当然能用涂层刀具最好,用普通刀具能干的,老板恐怕不会让用的

楼主:
一般是合金结构钢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粗糙度3.2 左右   精度7~9级

网友:
粗加工用机夹刀还没有自焊刀效率高

网友:
期待确切的解决方法,学习中....

网友:
以前,我也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少厂家在做刀具!
后来,知道世界太大!刀具很多、很多!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材料、设备的!
楼主的问题,可能不会在一个提问或一个回复中就能回答到满意,但,相信组织,会有结果的!
其实,在去年的帖子中就有类似的问题。用涂层的比不带涂层的,单价是9.6倍,寿命是12倍,楼主认为如何?

网友:
起步阶段的民企,如果主管人员不了解刀具的话,基本就是第一位价格,第二位还是价格,第三位才是质量和寿命,能用木棍就不用弓箭,能用弓箭就不用步枪,哪怕需要十万只箭才能和一颗子弹的效果相当。

网友:
可是十万只箭是什么价钱?一颗子弹的价钱是多少呀!效果一样,领导看不到价钱与效率的比值,就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哦!
当然,领导不一定要很懂技术,所以就要我们-工程师来引导他,谁叫我们是领导的左膀右臂呢!

网友:
其实老板不喜欢用涂层刀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涂层刀具的使用需要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正确使用方法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首先是人的因素,很多民营企业工人素质相对较差,特别是学徒工很容易异常损坏刀具,而涂层刀具相对而言较贵,如果经常损坏都话就会增加成本
再一个是设备,很多小民营企业所用设备都较旧,导轨,主轴等间隙窜动较大,这些都很容易损坏刀具,普通车刀崩刃了可以重磨,成本增加不多,而涂层刀具崩刃的话就增加了意外成本

网友:
十万只箭可以一只一只的买,这样尽管总费用高但一次性投入费用低,合格的领导有几个呢?很多时候连弓箭的钱都不愿意付,不用说步枪了,至于阻击步枪就更难了。还有就是枯藤的话很有道理,设备和人员的因素确实是限制很多企业使用数控刀具的主要原因,我们地区还有很多很多使用焊接刀具的加工企业,也有在数控机床上使用焊接刀具的,总体的感觉就是企业之间的差别太大了。

网友(2009-01-15):
针对这种情况,工件最终是要精加工或半精加工,之前的话,是不是要先粗车,如果有的话,选焊接刀可以降低很多成本,但是要不停的研磨。增加了换刀时间。寿命是不能和涂层刀媲美的。你不妨先让对方提供刀片进行测试,请老板也过去亲自看看效果,最后,让现场人员,把加工条件、加工寿命、工件粗糙度等做个表格,交给老板。在大量的数据面前,老板的思想会转变的,尽管需要一些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型立车是不适合机夹式刀具加工的,你是卖刀具的吧!

网友(2009-04-09):
本月有一个三菱刀具的技术研讨会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1-01-23):
回复 网友B:

这个观点我完全不同意。
1、机夹车刀片(不仅仅是数控的,也有普通的)的优点就在于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人的因素,它不需要加工操作者去刃磨,基本上把工艺定好之后,只要装卸工件和安装刀片就可以了。
2、如果从打刀片的角度来讲,焊接刀被打掉以后,基本上也没什么用了,因为要磨得太多了,那样磨过之后,刀基本没用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两者一样。

网友:
说实话,我现在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有个客户,本来是用很老的普通车床搞粗加工的,因为他们的工艺有了变化,那些车工师傅有相当部分希望用机夹刀片(主要是指数控车刀片)。这就涉及到两者的比较。价格:焊接的约十几元一支;数控二十几一片,量大可以优惠到20以下。使用:焊接的可以且必须刃磨;数控不需且不能刃磨。
很明显,结论是:1、如果单件刀具费用一样,肯定都会用数控,因为不用车工师傅动脑子了;2、因为数控不用磨,那么,新手(差技术的)用数控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折算单件刀具费用,数控的可能更少些;3、如果单件刀具费用高一些,但由于效率的提高,使加工师傅的每天总收入提高,他们肯定也会用的。

网友(2011-05-09):
估计你们老板也是一个笨蛋啊,要省的地方一定要省,该用的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