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n环形齿圈过盈0.23mm配球铁轴套,请教装配方法

楼主(2008-12-16):
有一环形齿圈,已整体氮化。外径480,孔340与外径340,孔200的球铁轴套过盈0.23左右配,打算用油加热齿圈涨配,没有这方面经验,请教高手指点应注意之事项。油温到多少为宜。具体操作办法如何。不胜感激

网友:
42CrMo  的线膨胀系数在20~300度之间为12.43
膨胀公式:伸长量l=膨胀系数*直径*温度变化。

网友:
如果计算出温度在160度一下,可加热到160度,恒温半小时以上,安装时要一次到位,准备好敲击用得东西。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没有控制油温的东西啊。油温没有温度计测量。我打算逐步加温,经常测量孔径。差不多时用压机压进。只是大概油温可以计算吗?该齿圈已整体氮化至55°。金相组织不会产生变化吧?怕变形

楼主:
膨胀公式:伸长量l=膨胀系数*直径*温度变化。
呵呵,不好意思,没算过,不会计算啊。温度变化是指?伸长量单位是?能否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
加热的温度比室温高出90°C左右,即室温20°C那油温就加热到110°C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公式:伸长量l=膨胀系数*直径*温度变化。呵呵,不好意思,没算过,不会计算啊。
温度变化是指?伸长量单位是?能否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温度变化:预加热温度-室温
伸长量单位:mm
膨胀系数=12.43*10(-6)
0.23=12.43*340*(t-20)
解出t=74.4(假设室温20度)
这时安装尺寸间隙为0
如果加热到120度,计算膨胀量有0.422mm,安装间隙0.192mm(0.422-0.23),这样便于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没有控制油温的东西啊。油温没有温度计测量。我打算逐步加温,经常测量孔径。差不多时用压机压进。只是大概油温可以计算吗?该齿圈已整体氮化至55°。金相组织不会产生变化吧?怕变形

该齿圈已整体氮化至55°。金相组织不会产生变化吧?怕变形
这方面不知道,你再查查资料,一般认为不会变形,另外,工件高度多少?你用玻璃棒温度计手动控制一下,油温在90--120度之间就行,保温时间至少半小时以上,必须一次性装入,否则就会报废。

网友:
建议仅供参考,一切以你实际操作为主,损坏你个人承担。呵呵

楼主:
非常感谢!样品已装配。我们没有温度测量设备,就让在发蓝车间用油常温加热,经常测量,到超过过盈量0.1左右装配的。1分钟后咬合。材质金相组织有没有变化不知道。无仪器检测。送交美国让美国佬自己检测吧。再次感谢楼上诸位!

网友:
有学过这东东,但从没用过,来温习下,呵呵!

网友(2009-01-31):
哈哈 我看到的晚了 以后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先看这个材料的热处理时温度对材料的影响,然后计算加热温度,只要控制在材料变化的温度前就好了,不要去测量零件,只要测量温度就可以了,因为你去测量的时候你的测量的量具也在变化。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