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知识的一点请教

楼主(2008-12-17):
我看过很多液压回路中都有虚线...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可以通的管路.为什么用虚线呢?
请各位指点一下吧!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发了一张图.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用虚线...
麻烦大家指点

网友A:
是控制部分吧...

网友B:
楼主是否是学机械的,这是液压的基本常识东西!

楼主:
回楼上的话,我是在请教问题.我没从事液压行业.不知道很奇怪吗?
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回复了.就请你回答问题.不要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控制部分吧...

那就是说油缸那里的虚线也是控制的?不象吧?

网友:
虚线是控制油路,双点划线是阀组。

网友:
虚线表示 控制管路
GB/T 786.1-1993

网友:
GB-T_786.1-93

网友:
那是控制油路,所以用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是学机械的,这是液压的基本常识东西!

看来还是好人多,不象这位.我都说了是请教
我又不是专门从事液压方面的.
你别以为你有几年的资历就可以小看别人!

网友:
同意2楼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话,我是在请教问题.我没从事液压行业.不知道很奇怪吗?
你可以不说.但是你回复了.就请你回答问题.不要灌水

向楼主表示歉意!

网友:
液控元件在控制端加了压力油才会工作,虚线就表示把压力油引向控制端,有的元件不是液控的,像电磁阀,比例阀,一般就不用了

网友:
虚线是控制油路,它不是主油路,只是控制用的,比如液控换向阀,液控口的油是控制油,就用虚线表示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正解

网友:
虚线是控制油路。不是主油路。还是看看液压课本里很详细啊

网友:
控制油路啊。

网友(2009-01-27):
知道溢流阀的原理就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