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丢数问题的解决

楼主(2008-12-17):
问题:51单片机在与电脑软件通讯的过程中,通讯了100多次 多200多次的时候会出现丢数的情况
原帖地址: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70030-1-5.html

解决办法:实际上数并没有丢 只是可能电路有时候不稳 造成了波特率的波动 导致了同步有点问题
原来的单片机程序:
void main()

    P1=0xff;
    main_init();
    init_8253();
    serial_init();

    while(1)
    {
        if(state >=3 )                     //state代表接收的字节数                 问题就出在这个判上,
                                                                                                    有时候就会发生
          {                                                                                           state<3的情况,就是我所说
                                                                                                    的丢数,其实数并有丢
             ……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能通讯
                                                                                                    一次成功就通讯N次,
                                                                                                    因为同一个循环……事
                                                                                                    实 证明错了……

}

后来一直想为啥,在网上找了N久,终于发现有个类似的,于是在if之前多加了
for(timeout=0;timeout<800;timeout++); 就好了

把经历写出来,可能问题很简单,我很菜鸟,不过还是希望和大家分享……

网友:
现有的各种标准接口都不会丢数据,有时是信号电平不稳定,有时是传输问题,有时是传输干扰的问题,有时是同步问题,也可能是交叉问题,但数据应该不会是在接口中丢的,假如是你新设计的你自己的变换接口,都不太可能有这个问题,因为数学是非常死板的东西,以前用格雷码变二进制或变其他的码都是硬件,现在的接口有软件问题,但数学公式是非常可靠的,

楼主:
你从理论上讲当然不会 但是以前 就有碰到过串口通讯会出现问题的电脑  这是我们时间过程中遇到的 后来都换了联想的另一型号的电脑

还有 理论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你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有些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到高速DSP的时候,因为它的高速,牵涉到芯片里的一些问题,但对于串口的数据问题,肯定有非常明确的答案,绝不可能是一个谁都说不清的含混说法,再高的一些问题,比如到工业控制的DP网络,有时也有各种问题,但一定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的工程,我从来不接受含混的说法,到底是接地问题?是干扰问题?是隔离问题?是软件问题?每次我都要明确说法。只有到芯片级的问题,才有不确定的说法。

楼主:
那你对我的问题总结一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
我要是调试你的设备,就一定有明确的说法,
以前,有人对我说怎么都不能稳定,当然,你用家用PC是稳定不了,
电源不稳定也影响接口,
用触屏的显示乱跳,愣说没办法,什么没办法,单独给我做接地,看还乱跳,
有些就本身不是接口的问题,是电路电平的事,一接上就跳,得找到底什么地方电平不稳定,
对于串口、并口、一般工业以太网、DP网络等,我从来就不接受什么数据会丢的事情,炼着一炉钢,你告诉我数据没了,我相信不会有人接受这个说法,

看你没真正干什么事情,假如你做工程的过程控制,用串口还丢数据,问人家要说法,不知道你下面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是没干过什么事情 不过我不知道你搞不搞模电和信号处理

如果你搞过 那么我对你的什么都有确定的“说法”表示深深的佩服。

网友:
好像你有些要误导我了,和我们先前说的接口传输也有些跑题了,

我现在作的一个东西的压力测量就是用一个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经过模/数转换,数字信号入机控制某些对象,模拟测量设备的误差是自身的,有温度的影响等,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补偿,可以通过算法的某些系数进行修正,但数字变换以后的信号就是一个确定的信号,当电路电平符合传输要求和传输距离合适的时候,数字是不会有误差的,即不会丢数据,要丢也是在模拟部分。

说事情,应按一个路说说下去,串口的数据丢失,和模转及模拟信号的处理好像没关系,转数字电路以后,丢数据我绝对是要问明白,以前一些控制配套商也有你类似的说法,从热电偶那里开始‘搅和’,都以为自动控制在中国是‘说不清’的事情,我从来不信这东西,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肯定会搞明白的,不能以为大家都是混事的,是热电偶问题?是补偿线问题?是变换问题?是传输问题?不可能让谁混过去的,我加热和压力控制水平精度是非常高的,

有些东西,要学习日本人,尽管某些方面我不喜欢他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前辈误会啦

只是我年轻气盛……其实我说的说不清和你所说的要有一个明说的对象有点不同

特别是在模电里边 涉及到高频信号和弱小信号放大的时候……有些飘忽不定的干扰真的不是你能说明白的,我确信……
也许你说的要有个说法我理解为做事的态度好点……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我认为比较好。

网友A:
呵呵,你误会了,说不上什么误解,因为我们每年作不少的事情,各种东西都有,有时调试一个东西必须要做好,有时一个环节很大,常有自动化的人和我说怎么不行,有时我就是不信,该给我做接地的,该隔离的,用质量次的信号线的,什么都见过,我就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最后都能处理掉,即使是高频的射频信号,都要处理掉,有些是基板介电常数的问题,是玻璃布的含碱量和树脂的问题,最终都能找到问题,为什么你给我用介电常数不合格的基板,

我其实是要说,在我国现阶段的设备,还没到说不明白的程度,在工程里面,你看日本人什么样,每个数据要写出来,谁负责,数据没处理好,你必须说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误会了,说不上什么误解,因为我们每年作不少的事情,各种东西都有,有时调试一个东西必须要做好,有时一个环节很大,常有自动化的人和我说怎么不行,有时我就是不信,该给我做接地的,该隔离的,用质量次的 ...

嗯嗯 学习啦 前辈真棒

网友(2009-02-04):
我觉得你们好象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啊........

我看了楼主发在电子工程世界上的同一个帖子,要不你把你的下位机接收程序发上来看下...还有,你是不是用的笔记本电脑,还用了串行口数据转换器???那东西容易丢数据...最后想问你的其他和"timeout"变量有关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啊,看看为什么加这个变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