酚醛树脂,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模塑料---请教

楼主(2008-12-17):
大家好,有哪位老兄对树脂材料熟悉的,问题如下:
1.酚醛树脂和玻璃纤维是不是一种材料?
2.环氧树脂模塑料的强度比酚醛树脂和玻璃纤维这两种材料的强度高还是低?
由于兄弟对这方面不懂,只好请各位帮忙指导了。谢谢啊!

网友:
1.酚醛树脂也叫电木,苯酚与甲醛缩聚而得
  玻璃纤维就是用玻璃(成分为二氧化硅,氧化铝等)加工出来的
  两者显然不是同种材料
2.环氧树脂塑料比强度、耐热、绝缘性能都是比较好的!

楼主:
那我想问问酚醛树脂和玻璃纤维能不能混合在一起使用?
环氧树脂能不能和玻璃纤维混在一块使用?

网友:
环氧树脂模塑料可以与玻纤混用

环氧树脂模塑料可以与玻纤混用。强度更高,产品档次外观质量非常好。在民用产品如高档洁具上应用非常广泛,比如立体淋浴房等。在高档汽车零部件中逐渐应用。

网友(2009-02-13):
1.酚醛树脂和环氧树脂都是热固性材料的一种。

2. 玻璃纤维是一种增强材料,分为有机和无机两种。

3.模塑料是树脂和玻璃纤维等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

网友:
没见过酚醛树脂与玻璃纤维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