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绘制剖面线,还有笑脸

楼主(2008-12-17):
如题
是密集的剖面线
而不是CAD中填充的图案
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画轮廓,再画剖面线,然后用左键点一下剖面线,再按一下右键,将出现用图案填充的下拉框,自己选择颜色,一般用渐变色填充,至于笑脸,那完全是自己随意画的,是元和圆弧拼凑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的不是我画的
我会的话还发干嘛呀
还说请教之类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剖面线在哪个菜单里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剖面线在哪个菜单里的呀

貌似你是刚学cad吧    剖面线在绘图里  绘图——图案填充 鼠标左键单击样例里的图案 就可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剖面线样式了

网友:
剖面线在绘图里  绘图——图案填充,采用用户自定义方式,输入角度,密度就行了

楼主:
哈哈
现在剖面线会画了

网友(2009-04-09):
教的仔细,学的认真——这是咱们社区的微缩景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