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堆焊不锈钢用什么焊条,焊接工艺?

楼主(2008-12-17):
请问那位知道35CrMo堆焊不锈钢用什么焊条,焊接工艺?

网友:
硬面堆焊么?

楼主:
就是在35CrMo钢板上堆焊一层不锈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407直接对焊即可,但要注意变形。

网友(2009-10-15):
我支持  江恩技术的观点

网友:
你看看A507是否可以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