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油的分辨----请教

楼主(2008-12-17):
我用的是深沟球轴承 不知道里面添加的润滑油怎么分辨
不用仪器就用肉眼能否分辨出来
比如有的乳白色的 有的黄色的  有的暗黄的  还有几中颜色
请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复上   最好跟贴详细说明哦 本人下载权限有限

网友:
润滑脂的颜色跟其添加的色素有关系,还有像是是绿色的,有点发黑的( 高温)。

楼主:
那该如何辨别好坏哦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单凭颜色,是无法分辨好坏的。

油脂的相关指标包括:粘度、适用温度范围、寿命等。还有一些厂家认为影响质量的因素还有:含水量、杂质含量等。

网友:
你说的这一点应该是跟价格挂钩的,好一点的就会贵一些,看你怎么选用了,根据工作环境不同,选的也不一样。
而且要通过设计计算确定用油润滑还是用脂润滑!

附1:
        选择润滑脂的总的原则是:根据轴承的工作条件;环境条件和材料条件选择在性能上适用于这些条件的润滑脂。
    对于润滑脂而言,在这些条件中实际上对温度最敏感,其次是转速,而对负荷却不太敏感。有些无法计算的因素如振动、灰尘,潮湿以及有害气氛等,却能显著影响润滑脂的使用性能和工作寿命。
    选择润滑脂时主要考虑因素
(1)轴承的工作温度
轴承的工作温度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加以测定,因为对于温度上限而言,每上升10~20℃就可能使脂的寿命缩短一半,而于温度下限而言,不适当的选择可能使主机的启动功耗成倍增加,甚至无法启动。
   一般说来,润滑脂的使用温度应低于其滴点300℃,至少应低于其滴点10℃,超过这个温度限,脂中稠化剂的网络便会解体而基油将会流失。对于通用的矿物油基润滑脂,尤其是这样。
(2)轴承的工作速度   高速运转的轴承牵涉到:
  1)高速下轴承运动对脂的搅拌产生的摩擦温升,
  2)润滑脂在高速下相对运动各层间受到很大剪应力;
  3)油易析出和基油粘度的降低,以及离心力的作用,使得脂容易流失和飞散,以至变质。  因此,温度过高时润滑脂不能胜任,宜用油润滑。一般高速下可采用锂基以至钡基润滑脂。润滑脂在中、低速度下很合适。
(3)轴承的环境条件
在潮湿环境中宜用钙基或锂基脂,多水或有蒸气时用钡基脂,在有腐蚀性介质而又要求较高时用全氟化碳基脂

附2:

网友:
通常黑的是含有二硫化钼,白色的是特种油脂,一般选择是根据轴承使用工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