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壁铝型材的加工方法如何简化?

楼主(2008-12-17):
见照片,挤压铝型材,壁厚都在2MM。零件长度在1。6米~3。9米不等,型材断面宽度20cm左右。

最大的问题,加工时薄壁震颤,没法控制。

麻烦各位建议一下1)加工设备 2)怎么走刀;3)切削刀具应该怎么选。

多谢多谢。

网友:
你准备怎么加工啊?怎么不说清楚?车削还是铣削还是什么?

网友:
线切割呗。

楼主:
回复 楼主:

目前是铣,但是卡具好像不合理。

楼上说的车? 算了,开玩笑呢吧。

线切割好像也不靠普啊,看这形状就不行啊。再说我没设备

网友:
你没说清楚究竟要加工成什么样子的啊,尺寸精度要求高不高?
我这的型材全是电锯下料。电锯的样子和做家具的木工用的那种长的很象。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顶,求高手解我燃眉之急。
拜谢

网友:
你到是说清楚啊,究竟你要弄成什么样子?是切断还是别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我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这个件是已经加工完的。现在求助简化工艺方法。
您看,这个铝型材就是挤压出来的。在照片的上面和左边(红色圈圈部分),有几个机加工出来的槽(也就是本来是型材,现在铣掉了),因为壁太薄只有2毫米,而且件长有2米左右,所以在铣的时候,下面和左面的翅就颤的厉害(如箭头所示),走刀速度和精度都不好。

求高手给我出个主意,又快又省的干出好件来。(比如:加个工装或是选什么合适的铣刀,或者变个切削方向。。。。等等)

楼主:

如图所示意的部分

网友:
个人觉得,夹具的辅助支撑重要,刀具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