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混合----请教

楼主(2008-12-17):
一般泵之间有哪些可以直接组合,组成混合泵的?
( C! e( C! ^& l目前只知道柱塞泵配齿轮泵、柱塞泵配叶片泵。

网友:
叶片泵和齿轮泵组合,低压叶片,高压齿轮

网友:
从原理上说可以实现任意组合,实际组合时需要考虑不同泵之间的结构、轴的传递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