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修一个泵,只有一个柱塞,且无复位弹簧---请教

楼主(2008-12-17):
我所知道的柱塞泵都是多活塞,且活塞有自复位弹簧。现正修一个泵,只有一个柱塞,且无复位弹簧。请问是否有这样的柱塞泵,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现在要修的泵不吸油,是哪里问题?

网友:
吸油是靠复位弹簧复位进油的,怀疑你修的泵是不是应该有弹簧而被人拆掉了?呵呵

楼主:
我也一直在研究是否丢弹簧的问题,但从鬼子提供的元件爆炸图来看确实没有弹簧。柱塞的偏心轮同轴连着一个可能是内啮合齿轮泵的东西,是否有可能双泵?原理是什么呢?
我听说过有不用弹簧的柱塞泵,哪位大侠知道它的原理?

网友:
径向柱塞泵?如果泵在使用时吸油压力较高,比如采用增压油箱的话是可以不需要复位弹簧的

网友:
3楼第二张图是个单向摆线泵(8-9齿型),属于内啮合齿轮泵一类,一般用于润滑供油上的.

网友:
如4楼所讲,吸油压力较高,可以实现外,柱塞通过偏心盘带动也可,我们公司的就是一种偏心盘带动柱塞往复运动的油脂泵,德国这种技术相当成熟~你可以查查

网友:
柱塞泵的吸油口是否与内啮合齿轮泵的出油口相连?
可能是双级串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