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可以焊接到其它材料零件上吗?

楼主(2008-12-17):
之前小弟在本版发了个帖子“请教磁铁可以焊接到其它材料零件上吗”,引来众多高手前辈的指点讨论,小弟受益匪浅,在此谢谢各位!呵呵。
之前有许多朋友建议采用胶粘方式,因此现在另有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在震动、高转速、工作温度150°C的情况下,粘结方式是否可靠,什么样的胶可实现固粘?
另外什么材料的磁铁在150°C的情况下能正常保持磁性,钕铁硼可以吗?

网友:
还是我来回答吧

震动,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如果粘接正确,只会把磁铁震碎,胶层也不会脱落的。
高转速:这个不确切,应该是直径和转速。这样推算离心力,才行
150度高温:这个也没问题,目前,我有把握的,可以达到260度

150度 保持磁性,需要知道到底保持多少磁性。如表磁是多少 还是磁通量是多少,还是 说,是常温的时候的百分之多少。
对于温度系数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钕铁硼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天水蓝兄的解答,,不知260度用什么胶,可否告之,

我还没想过这事,只是看到这帖子回答的比较有水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AB胶,
但原来听测井的说过他们公司有种美国胶好厉害,不知是什么名子,,

网友:
磁铁你是肯定要定做的,那为什么不在订做时把固定的连接的孔或者其他的形式做好呢?铆接、螺纹等等都很简单啊。

网友:
回楼上和楼上上

具体胶水的选择,不是简单的考虑温度。
能在260度(甚至更高)的温度工作的胶水很多,具体,可以查询如  乐泰(汉高)的网站,其他品牌不错的如 戴乐, huntsman,等,至少有5家以上的著名厂家产品可供选择。

磁铁的固定方法,粘接是最普遍的。主要因为磁性材料本身的特性,难以加工。

比如钕铁硼,硬度很高,虽然可以打孔,但是与我们常用材料的打孔不是一个概念。机械结构固定比较复杂,成本高。因此大多采用粘接的方式。

单纯的说 粘接强度,目前的胶水,已经很厉害了。具体选用,主要是考虑一些综合工况下的问题。

网友(2009-11-23):
对啊,我们和磁铁打交道,还是粘得多。

网友:
耐温粘结剂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