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腔体的结构---请教

楼主(2008-12-17):
正在做一个我们公司研发真空包装机,觉得这个真空腔体结构有点问题。两个780*650的不锈钢扳金盒子合到一起(绿色部分)。需要经常开启,而且只有一道硅胶密封。如图
       我对这个不在行,请各位大侠提提意见,谢谢了!

网友A:
真空包装设备用这个密封没问题,有些使用中不行是结构变形导致的,因为你不需要长期保持真空度,微小的渗漏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包装设备用这个密封没问题,有些使用中不行是结构变形导致的,因为你不需要长期保持真空度,微小的渗漏不影响使用,

楼主:
现在是扳金出来的上下盖的法兰边厚度只有5mm,有些翘曲,平面度达到4mm。要我们先校正,然后在法兰面上光一刀,保证平面度0.3内。
    我觉得法兰边的厚度5mm是不够的,即使校正后见光,崭时能保证0.3平面度,还是很容易变形。
    我的意见是将法兰边做到20左右,做两道密封硅胶,尽量避免使用中结构变形。

网友:
法兰边做到20可以改善钣金的强度,但加工不好还是会翘曲的,建议接触面用机加件接触,我以前做过一个密封的,不过是封光的。

楼主:
如果法兰边按20机加平面,会影响到上盖的配重。
请教有没有更合适的结构?

网友(2015-11-20):
这个设备是包装什么的

网友:
你的办法是加两层硅胶,其实我觉得在法兰别上贴上磁条,在加一层硅胶可能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与冰箱的密封原理差不多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