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老标注出角度,而不是长度?

楼主(2008-12-17):
在下新手,请问标注时我本来标一段直线段,点“标注尺寸”后点线段两端,怎么老
标注出角度,而不是长度?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
有可能两条直线不平行。
测量时使用捕捉工具捕捉特征点再测量。

网友:
可能是3楼说的情况,你在重新画条线试一试,如果标一直线长度时,可以指点一下直线即可,用CAXA画图时,最好按一下空格键,选端点进行捕捉,否则极易选错

网友:
4楼说的不错,两种方法,楼主看着用吧,

网友:
出现角度是不是因为你在标注时选择的就是角度标注,替换过来即可。另外它好像不像CAD那样点端点的,要标注直线你点直线就行了啊!

网友(2009-05-28):
出现角度是不是因为你在标注时选择的就是角度标注,替换过来即可。另外它好像不像CAD那样点端点的,要标注直线你点直线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没错,一条线点两个端点,然后就会出现角度的模拟标识。

网友:
最主要是两条线不平行,平行的话不会出现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