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 油雾润滑弄的满屋子都是油雾,污染很厉害---请教

楼主(2008-12-17):
电主轴 油雾润滑  弄的满屋子都是油雾 污染很厉害。。。。
可有好的方法解决?
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装个吸收装置

网友:
先吸收,再过滤

网友:
你的供油量太大了,又浪费又污染

网友(2009-02-05):
设计上有问题,当初没考虑到,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私聊可以吗

网友A(2009-04-03):
这么说,还是油脂润滑的主轴好.

网友:
好和不好是相对的,转速要求高的话,油气就好

网友(2009-10-02):
应该是油量过大造成的

网友:
人家设计时一般是把油消耗掉了,我们用时怕把轴承烧了就加大油量,所以就造成你说的这种情况了。

网友(2009-12-15):
同意7楼

可以装个油雾冷凝器,我们实验室的高速加工中心就是用这个,大约2-3万。

网友(2012-12-20):
换成冷却液

网友(2013-06-14):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还是油脂润滑的主轴好.

油脂润滑只能用于速度较低的情况下。

网友(2014-02-20):
油雾润滑的污染问题导致基本不被采用了,都是用油气了

网友:
同意4楼和9楼两个的观点

网友(2016-10-09):
加吸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