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旋转角度的行程开关

楼主(2008-12-17):
我需要一种控制旋转角度的电子开关的资料,它应该类似于行程开关,只不过,行程开关控制的是直线位移,这种开关控制的是旋转角位移,我很需要它和机械的接口资料,感谢了!

网友:
前些时做了一个设备里面也有角度的控制,不过是用的普通行程开关,在旋转轴上伸出一个撞块,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能够借鉴

楼主:
你是把角位移转换为直线位移来进行,因为我的设备空间位置不够,所以我想在转轴中心直接取角位移信号,以控制油缸的行程,从而控制旋转角度,其实可以用旋转编码器,感觉成本太高,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可否考虑在转轴上安装档快,与接近开关配合获得角位移信号。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

1  旋转霍尔开关.(电动自行车调速手把里就是旋转霍尔开关)

2  旋转接近开关.(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