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Z-height仪器---讨论

楼主(2008-12-17):
在做一些简单的测试或者是失效分析时,可能需要测量零部件的高度尺寸--我们称为Z height.
被测量零件尺寸不大,长宽皆小于150mm.
而要求仪器测量精度可能比较高,如0.005mm,这时候我们一般优先考虑的是选用激光测量设备.
没有量块标定是只能测量相对高度差, 有标准量块的话可以测量出绝对高度值.

接触式或者非接触式CMM同样能做类似测量,但有大材小用的感觉.
大家常用有哪些设备仪器做类似测量?

网友A:
没办法帮助楼主,只用过精度0.01的数显高度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帮助楼主,只用过精度0.01的数显高度尺。

呵呵,大家讨论而已,我目前解决方案是激光对比测量,结果比较满意.

网友B:
Z-height仪器不仅能测量高度,配上高精密平板和直角基准,还可以测量坐标,我们这里没有CMM。就是用Z-hight仪来测量坐标尺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height仪器不仅能测量高度,配上高精密平板和直角基准,还可以测量坐标,我们这里没有CMM。就是用Z-hight仪来测量坐标尺寸,

没看懂

请教一下是如何实现测量坐标尺寸的?

网友:
请教一下是如何实现测量坐标尺寸的?-----------用Z-HIGHT以两个直角边定向,分两次测量两个轴向的尺寸.
这个方法存在余玄误差。

网友:
极度浪费,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请教一下是如何实现测量坐标尺寸的?

同问...
不知道Z height测量仪还能这样用。坐标尺寸公差要求不严格吧?

网友C:
有精度0.005的高度尺吗。。

网友:
平常说的高度尺没有,他们几个讨论的高度测量仪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精度0.005的高度尺吗。。

激光式的,
不过实验室和产线上都是使用的日本产品,国货难得一见--哪怕是块不锈钢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问...
不知道Z height测量仪还能这样用。坐标尺寸公差要求不严格吧?

古代没有CMM难道就不能测量坐标尺寸了?
将零件竖起来,测量一个方向的高度坐标,再将零件旋转90度,测另一个方向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代没有CMM难道就不能测量坐标尺寸了?
将零件竖起来,测量一个方向的高度坐标,再将零件旋转90度,测另一个方向的坐标

前提是零件至少有一直角,且边长较长为好,关键是零件两直角边垂直度得好,不然偏差应该是比较大的。
藤兄认为呢?

网友:
有基准边当然更好,,只需要一边就够了,需要一个垂直基准(比如精密直角尺).
如果有精密分度头就不需要基准边了,
当然测量精度肯定比不上CMM,主要是两次定位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代没有CMM难道就不能测量坐标尺寸了?
将零件竖起来,测量一个方向的高度坐标,再将零件旋转90度,测另一个方向的坐标

谢谢,知道了。原来是把高度尺象卷尺一样用。

网友B:
把高度尺象卷尺一样用??这么比喻不恰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高度尺象卷尺一样用??这么比喻不恰当吧

网友(2009-06-06):
其实呢,有一种2.5次元的测高可以达到0.003mm!不是探针的,采用的是对焦测量!

网友:
有一种2.5次元的软件采用对焦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03mm

楼主:
有一种2.5次元的软件采用对焦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03mm
引用 网友D:

这个2.5次元对焦测量应该是系统的整体仪器了,公司有台三丰的图像3坐标测量仪(3D Quick Vision),高度精度2.5um.

网友(2009-08-04):
测高仪(高度规)就可以搞定这些,本身主要功能也就是测量这些的。
测高仪单维及两维测量,可测量工件高度、深度、槽宽、内外径、孔心距、轴心距,平面度、平面角度和垂直度、直线度(需另选附件)等!
图片就不发了,发了有做广告嫌疑!

网友:
测高仪价格贵了,不使用.不如就是平台,表架,杠杆千分表,量块搭起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