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无缝钢管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7):
请问:20#精密钢管在预装卡套时会因表面硬度高而产生细微裂纹吗?
卡套接头用钢管产生漏油的原因有哪些?
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我也想问下,我正想用卡套式接头接不锈钢管,用来作气动系统,气压是1.0-2.0左右,不知道密封是否可靠?

网友:
卡套的装配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必须严格遵守.否则绝对保证不了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