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碳钢钢板折弯的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08-12-17):
如下图,
磁铁下面的钢板为低碳钢钢板,厚度一般在1mm至3mm之间, 折角90度,角度公差一般在1度左右.
大家仔细观察可以看到钢板折起来的内角处有一道凹下去的压痕.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
这道折痕是钣金工艺需要么?为什么折弯成直角一定需要这样一特征?

网友A:
由于折弯圆角小,且受折弯机上模压力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折弯圆角小,且受折弯机上模压力所致。

谢谢解答,
请问此折痕是在折弯过程中形成,还是属于折弯前的一道工序?

网友B:
我估计是设计要求圆角小所致,应该折弯前还有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设计要求圆角小所致,应该折弯前还有一道工序。

谢谢,
从图片观察,能否看出此钣金件在折弯前下料工艺是采用的冲压裁切,还是其他切割方式?
轮廓尺寸公差在+/-0.10mm左右。

网友:
是铸造的吧,或者冲压的,如果折弯的话先弯再加工这个勾会不结实的

网友C:
这个槽和气刨类似,很多厚板折弯都会注明,气刨0.5-1毫米,为了折弯方便,是折弯前的一道工序。属于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槽和气刨类似,很多厚板折弯都会注明,气刨0.5-1毫米,为了折弯方便,是折弯前的一道工序。属于工艺。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要向版主多多学习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向版主多多学习才是。

呵呵,相互学习,我不懂的方面太多了。

网友D:
感觉网友发的图片像是铸件,不像钣金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网友发的图片像是铸件,不像钣金件

这个我可以确认是钣金件,材料低碳钢,表面镀镍。
关于折弯前下料工艺,个人认为离子切割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此零件生产量较大,一般在20-30万件每月,可能多工位或者多工步连续冲压成型更经济。
仅是猜想,对钣金冲压不是很了解。

网友:
最好考虑冲压,或者增大R,减小压力

网友E:
我不认为是气刨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由于选用了较小的下模而产生的上模挤压痕
比如你折3MM的冷板,选择开口为十二的下模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认为是气刨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由于选用了较小的下模而产生的上模挤压痕
比如你折3MM的冷板,选择开口为十二的下模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对上模和下模没感性认识,能否上传相关图片?

网友(2009-01-22):
个人之间

看起来是2.0-3.0的板厚 折面太小使用尖刀压出的压痕  如果小折面太小才可能先做压痕处理 不然不会多此一主的吧
不是冲压的吧 你看两面都是锐角 看起来向打毛刺的产品 如果看断面是很容易看出的   但现在图片看不到   是两快料叠起来的吧?

网友F:
此件为五金冲压件,压痕为工艺槽,在折弯前一工序压出,主要作用是:

1.因板材有最小弯曲半径限制,为保证最小弯曲半径而又不致断裂.

2.当弯边高度小于2.5 t 时(t 为料厚),为保证产品尺寸稳定,变形小和易于弯曲

3.克服回弹.

此例主要是1.2项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件为五金冲压件,压痕为工艺槽,在折弯前一工序压出,主要作用是:

1.因板材有最小弯曲半径限制,为保证最小弯曲半径而又不致断裂.

2.当弯边高度小于2.5 t 时(t 为料厚),为保证产品尺寸稳定,变形小和易于弯曲

...

思路很清晰,谢谢!

网友:
应该与折弯机压力不够有关,也可以形成折弯小圆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请问此折痕是在折弯过程中形成,还是属于折弯前的一道工序?

在折弯过程中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折弯过程中形成的

与17楼矛盾,谁的正确?

网友(2009-03-06):
可以给17楼加积分

网友:
看图我觉得板厚因该在3MM左右,不知道外尺寸是多少,如果外寸要是9或者是10厘米的话我觉得他用的下模具应该是V12的,因为是V12是板厚的4倍3毫米的板子用下模V12折的话伸展数值因该在4.9左右,BG的位置就是10-4.9的一半BG应该在7.5左右刚刚卡到下模具,上摸自然要用锐角30度的模具,刀最顶端的R是0,7到1左右,所以才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压痕。

网友:
看了这么多的回复只有17楼的答对了。做过钣金的知道这很明显是一压线槽,他的作用就象17楼所说的那样。不过我还要更新一下,从这个零件来看它应该是模具加工出来的,那么他的折弯处的压痕就是模具特意压出来的。方便打弯是角度反弹。

网友(2012-03-21):
版主果然是前辈啊!厉害~~~~

网友:
俺认为是铸造的吧折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上一道工序留下的。折弯高度较小,或者对折弯内圆角R有要求所以多了一道压痕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