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第三强度理论在什么情况下用?

楼主(2008-12-17):
请教第三强度理论在什么情况下用?还有第一、第二呢?

网友:
第三强度理论(最大剪应力理论)
第一强度理论(最大拉应力理论)
第二强度理论(最大伸长线应变理论)

给你个附件,关于强度理论的!

网友(点评):
哥,3.37KB是不是太小了点啊,有木详细点的

网友(2013-01-11):
在常温和静荷载的条件下,对于低碳钢等拉、压屈服极限相同的塑性材料,除了三向拉伸应力状态而外,在其余的应力状态下,其破坏形式均为塑性屈服,这时宜采用第四强度理论,也可以用第三强度理论。
对于铸铁、石料等脆性材料,在二向以及三向拉伸应力状态下,其破坏形式均为脆性断裂,宜采用第一强度理论;在二向或三向应力状态下而最大和最小主应力分别为拉应力和压应力时,可采用莫尔强度理论或者第二强度理论;在三向压缩应力状态下宜采用莫尔强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