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盐酸的电磁阀谁见过?

楼主(2008-12-18):
一个设计:介质为120°的盐酸(浓度在6~8N),用两通电磁阀控制管路通断,请问哪位高手用过或知道何类电磁阀适合?谢谢!!!

网友:
不好
还是通过电磁阀控制一耐腐蚀的开合装置比较好

楼主:
谢谢楼上,我查了很多资料,金属类材料的抗酸性都不是很好(只是没有查到120°条件下盐酸的腐蚀是否更强),采用分开处理是比较好。但这里还是有个问题,即:控制阀门开关的材质用什么比较好?

目前在查黄铜、锡铜之类的材质抗腐蚀性如何,有知道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镍基合金,比如C276,59合金,蒙耐尔合金

网友:
特富龙即聚四氟乙烯

网友:
钱多用钛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阀可以参考,配耐温120度的软管即可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68528655.html

应用范围:医用输液、输血管路的开断,要求非接触软管液流、气流的开断等。

典型应用:单采血浆机用血员阀、血浆阀和盐水阀,其他严格要求无污染的弹性塑料液流管道的开断。

工作原理:利用电磁特性,通电线圈产生磁力吸合动衔铁,动衔铁压合液流管道截断液流。

特  点:响应快,对管路内液流无接触因而不会产生污染,不需改变原液路,阀体在低功耗下即可工作,不发热。

技术指标:电源:+28V脉宽调制电源,或者24V-1V高低压切换电源供电(可提供控制板);

         位置信号:光电开关信号输出。

网友:
可以选用耐酸碱的隔膜阀

网友:
PVC隔膜阀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截断阀,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开与闭是利用一块软质材料制成的隔膜,把阀体内腔与阀盖内腔及驱动部件隔开,故称隔膜阀。隔膜阀最突出特点是隔膜把下部阀体内腔与上部阀盖内腔隔开,使位于隔膜上方的阀杆、阀瓣等零件不受介质腐蚀,省去了填料密封结构,且不会产生介质外漏。内腔隔开件是采用橡胶或塑料等软质密封制作的隔膜,密封性较好。由于隔膜为易损件,应视介质特性而定期更换。受隔膜材料限制,隔膜阀适用于低压和温度相对不高的场合,隔膜阀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屋式、直流式、截止式、直通式、闸板式和直角式六种;连接形式通常为法兰连接;按驱动方式可分为手动、电动和气动三种,其中气动驱动又分为常开式、常闭式和往复式三种

楼主(2009-03-19):
客户最终没有选择偶,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衬氟电磁球阀。

网友:
用陶瓷,再用聚四氟乙烯作密封圈。

网友(2013-05-10):
楼主,我见过,尺寸很小,结构很独特,由美国Peter paul公司生产的,附图如下,请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