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名细表快截做法

楼主(2008-12-18):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CAD使用者,你们是如何做名细表的
   有没有快截的方式呢?(我是一个一个打上去的,我觉得很慢)

楼主:
26位同志看了都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难道你们做明细表也是一项一项的填写的吗?
就想在excel表格一样嘛,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写,那要有上百的零部件,不是得填上一整天了吗?
  有没有象AXCAD那样,只要引线标注序号然后填写基本资料,最后直接生成明细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清华天河cad,标注、明细表、标题栏都很轻松呀

网友:
autocad没听说可以用简单的方法画明细表 我一般都是靠经验来加快速度

网友:
如果使用AUTOCAD的话,可以外挂天河CAD 、INTELCAD等二次开发的软件,画好图纸后直接输出成EXCEL表格形式,不用单独填写,很快。使用电子图版(CAXA)也可以直接输出EXCEL形式的明细表,都很方便。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我还以为我没找到什么快捷的方式
  原来是没有啊,象你们说的二次软件我也知道,只是有的和CAD不相兼容
     搞的dwg文件很不爽,我就删了,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 填的,
   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