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18):
切割过程中很好,就是某个地方 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以下情况造成的
材料的问题(内部含有含质,外部有锈蚀,造成切割过程的不稳定)
切割的起始点
反应气体的纯度不高

网友(2009-01-26):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以下情况造成的
材料的问题(内部含有含质,外部有锈蚀,造成切割过程的不稳定)
切割的起始点
反应气体的纯度不高
这到是个学习的话题,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