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镍铜合金用什么刀片好用?

楼主(2008-12-18):
请问各位大侠加工镍铜合金材料的小零件,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刀片比较好?

网友:
你是车外径吧,象住友、京瓷、肯纳,三菱、东芝,都有20*20或者其他规格的刀杆,一般都能满足。但是刀片一定要选择硬度质合金非涂层的,加工非铁金属系列,样本自己翻翻吧。

网友:
可以试用一下山高的KX材质刀片

网友:
精度、粗糙度和寿命要求高的话,可以选择金刚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