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电磁结构的直线移动部件用来取代气缸

楼主(2008-12-18):
想找一种电磁结构的直线移动部件用来取代气缸,

要求:
行程100左右.
推力:3KG.
速度要和气缸差不多

谁能给我提供点资料

网友:
直线电机
或者是普通电机配合齿条

网友:
应该看看电动钉枪,你就明白了

网友:
搜索"电动缸"很多产品.

网友:
普通电机配合齿条

网友:
直线电机最好,推力、控制、精度都是一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进一步学习中!

网友:
电动推杆可否

网友:
YTD2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
型号含义:
安装尺寸:
三、产品尺寸用附图

型号
A
B
C
D
E1
F
G2
H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TD2-230/50
645
6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300/50
645
6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500/60
64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800/6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YTD2-500/12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YTD2-800/12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网友:
型号
A
B
C
D
E1
F
G2
H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YTD2-1250/60
645
6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2000/60
645
6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3000/60
64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30
80
120
147
35
20
130
YTD2-1250/12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YTD2-2000/12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YTD2-3000/120
705
120
38
25
25
40
25
35
240
112
90
40
260
25

190
概述
主要用作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的操作元件,广泛用于起重、运输冶金建筑等机械运行设备的机械制动装置。 技术参数
型号额定推力
(N)
额定行程
(mm)
额定上升时间
(S)
电机额定功率
(W)
额定下降时间
(S)
额定电流
(A)
无油质量
(kg)

YTD2-230/50230500.41650.30.4221
YTD2-300/503002000.40.5823
YTD2-500/60500602100.7634
YTD2-800/608000.52101.0436
YTD2-1250/60125037058
YTD2-2000/6020000.75501.4261
YTD2-3000/6030007501.8667

YTD2-500/1205001200.82500.60.7637
YTD2-800/1208003701.0440
YTD2-1250/12012501.058
YTD2-2000/12020001.15501.4259
YTD2-3000/12030007501.8663
注:上表中JC均为40%,最大操作频率短行程均为1200次/h,长行程均900次/h,表中无油质量是指采用铸铁外壳的质量;倘用铝合金外壳,则无油质量为列表值的40%。

网友:
有一种电油缸可以

网友:
电动推杆、直线电机都可以啊

网友:
推力3KG行程100MM选择直线电机有些大材小用,且成本高.建议使用小型电动推杆.即成本低还易于控制.

网友:
你为什么不用气缸,气缸有那些地方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样才好判断选择其它的方式.

网友:
电动推杆的价格与气缸比哪个更有优势呀

网友:
电动推杆 速度不行,不如气缸

网友(2015-11-22):
磁力无杆气缸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2020-06-30):
请问,电磁代替气缸的案例找到了吗,我目前也想找这种,实现短行程的直线拉杆式运动,麻烦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