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CAD写字时大小写怎么改变

楼主(2008-12-18):
有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CAD在写字时会自动把输入法变为大写的??怎么改过来啊???谢谢高手的指导啊!!!

网友:
不会吧,那也是,输入法的问题,不关CAD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只是在CAD里会这样哦。而且是在写字功能状态下才会这样,Caps Lock键自动开启!!

网友(2012-03-04):
高手都不见了,二年了都没人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怎么解, 汗,  我的CAD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谁都知道重装就没事了。

网友:
不论是汉字输入还是英文输入按一下Caps Lock键就是大写的英文字母,再按一下恢复原状态;
按一下shift键就是小写的英文字母,再按一下恢复原状态。

网友(2012-05-27):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