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画齿轮----请教

楼主(2008-12-18):
用什么命令呢   刚接触CAD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好象没有直接画齿轮的命令,
   你最多就是画个简单的侧视图,如果你要画出全部齿数的话,就只有先画一个齿,然后用阵列
    个人意见,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加载附件的文件

网友:
用电子图板!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是电子图版(CAXA)可以直接按选择的参数画出齿形;一般情况下不须画出齿形。如果对齿形没有严格要求的话,还可以采用近似法,选几个特殊点逐点画出齿形,然后阵列即可

网友:
当然渐开线理论还是要知道的,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就可以画了

网友:
应该用数学表达式

网友(2009-10-23):
齿轮一般在工程图里面不直接画出齿形的。齿顶圆你用粗实线画出来,分度圆用点划线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QQ群号:28715892
招收CAD/CAE/CAM/PRO E/UG/…软件学习者

网友(2010-03-18):
3# FLEI200410 解压后文件放哪边

网友:
怀疑!!???怎么打不开!!

网友(2010-09-12):
谢谢啊,有好的东西啊啊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用过加载LSP文件呀
这个文件需要在CAD中加载的,然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
感谢3楼的大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用电子图版画好了在转过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CAXA有画齿轮的命令,你可以先在CAXA中画出来 然后倒过去

网友:
谢谢楼上的! 看看先 看看先 看看先

网友:
怎么加载呢,用数据库么

网友:
谢了           有学了手

网友(2011-02-18):
谢谢楼上的!谢谢楼上的!谢谢楼上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
ug可以直接画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好用

网友:
看看先 看看先 看看先 看看先

网友:
这个好用

网友(2011-07-22):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载附件的文件

怎么下载需要威望。。

网友:
只有再接再历多回几次

网友:
技巧在哪,,能不能贴几张图出来

网友(2011-09-24):
CAXA里画好,然后转dw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载附件的文件

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就可以画了

网友(2011-11-30):
2011里面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那走了

网友(2012-03-20):
画齿轮最好的方法就是用CAXA电子图板。跟CAD差不多

网友(2012-05-10):
先下啦,再看,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载附件的文件

老兄,程序不懂啊 ,能不能图解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程序不懂啊 ,能不能图解啊 !!!!!!!

在CAD当中,选择  工具\加载应用程序  将上面压缩文件加载后,直接输入GEAR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12):
应该要手绘吧。。。。。很多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