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不锈钢如何计算加工费?---请教

楼主(2008-12-18):
请问激光切割如何计算加工费?不锈钢和碳钢有区别吗?

网友:
有区别的,一般按多少钱1米计算!

网友:
根据板厚的不同,按一米多少钱算
或者按加工时间算

网友:
能不能给出一个表格,按厚度和材质不同每米的价格.

网友(2010-09-16):
我也想知道不锈钢各种厚度的激光切割价格,有知道的吗?

网友:
没有人分享吗?等待中啊

网友:
按照不同的厚度,不同的材质来算 (周长+穿孔费)

网友(点评):
一般是这样计算的,这也是加工厂的商业秘密不布的,要想找到合理的价位就要到处询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公司的激光切割价格表。
有需要做外协的可以联系我。。
QQ 21588632

网友(2010-10-19):
按照不同的厚度,不同的材质,难度大小来算

网友:
各地的行情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一般是按材料厚度1米多少钱,如果孔多的话,还要另加穿孔费.

网友:
嗯,大致如大家所说
但不同的加工厂标准有差别

网友:
谢谢 好象价格偏低点了

网友(2010-11-19):
按延米计算,就是1米多少钱,不同料厚,延米价格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以前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1-04-22):
我司一般按小时算的  不锈钢800元/小时
10楼的兄弟 你们的价格也太高了吧

网友:
我们是按时间计算的

网友(2011-06-01):
回复 网友B:

Hi, yuweidong
你能联系我一下吗?现需要激光切割供应商。ibrahim.tse@gmail.com

网友:
见识了!价格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