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招品管的一个小题目--可以看看

楼主(2008-12-18):
图纸下面两处位置度的测量方法,单位英寸,工具不限。

楼主:
哦,忘了,是第三视角。

楼主:
图纸下面两处位置度的测量方法,您知道吗?

网友:
C 基准是个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平面

楼主:
考核两个要点,都是基本功。
1.图纸标注有无问题?
2.工件坐标系怎么建立?

网友(2009-04-12):
考核两个要点,都是基本功。
1.图纸标注有无问题?
2.工件坐标系怎么建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1,图纸标注没有问题。
2,工件坐标可以这样建:(以测量机为例)以A基准即内孔内表面建一圆柱,将此圆柱作为X轴摆正,并设置为Y、Z轴原点;在C 平面上取一直线并投影到YZ平面上,以此投影线作为YZ面上的Y轴摆正,最后在B基准上取一点作为X轴原点,至此坐标系建立完毕。位置度的测量就不多说了。

网友(2018-06-14):
不是很懂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