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的轮子是什么材料做的---请教

楼主(2008-12-18):
谁知道火车的车轮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网友:
应该是铸铁

网友A:
火车车轮是钢的,车轮钢有专门标准,160公里以上的要专门真空处理,控制氢含量,
以某一速度分界,有整体式和分体式,材料编号可以查国标,

楼主:
车轮钢也有专门的标准啊,谢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车车轮是钢的,车轮钢有专门标准,160公里以上的要专门真空处理,控制氢含量,
以某一速度分界,有整体式和分体式,材料编号可以查国标,

惭愧

网友:
酒斑竹这么说就不好意思了,在下碰巧搞这行当,略知一二,

网友:
40Mo是火车车厢轮材料

网友(2009-03-21):
70吨车用轴RE2B材质是LZW车轴钢

网友(2010-08-15):
车轮是高锰铸钢材料,类似于50#钢

网友:
这是车轮材质的铁标。

网友(2010-10-15):
我们的文件上写的是RT9

网友:
车轮是有标准的,可以查到的

网友:
应该是钢锻造出来的,具体材质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0-12-08):
马钢轮毂厂10年资深液压工程师告诉你:4550高碳钢

网友(2011-03-21):
车轮为整体碾钢轮(JRSTY-80W-1),轮是被压入由SAF60A制的锻钢轴上

网友:
过来学习下啊,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2011-07-11):
一般机车地铁车轮使用ER8,ER9

网友(2012-03-18):
TB/T 2817-1997 碳素钢铸钢车轮钢号为CL60,GB/T 8601-1988铁路用辗钢整体车轮钢号为Z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