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数据

楼主(2008-12-18):
请问那为朋友有三相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的相关数据?工作需要急需,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无法准确回答你,你应该这样做,先确定是哪个厂家的电机,因为各厂的材料有区别,厂家有电机电流曲线,那个是准确的,比如你用山西的去套佳木斯的,就不准确,

楼主:
我是要验证电机的修理情况使用的,只要大概的参考参考

网友:
那就找本‘电机手册’看看就行了,没有电机型号,不知道怎么具体帮你了,

网友:
问题不明确,无法帮你了。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