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机制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18):
我手里现有一个12kw交流电机  想接个整流制动装置, 请问哪个大师知道 该用啥型号的整流桥? 还有更好的方案吗?请教了

网友:
我选择能耗制动一般按经验估算,制动电流为电机空载电流X系数,(空载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0%-50%,视负载情况而定,系数,电机频繁制动选4,一般选3).      选整流桥可根据估算制动电流适当预留余量.

网友:
楼主还可采用再生制动,在制动时在电机绕组并上电容,利用电机惯性旋转的动力发电,再用电阻(小功率电机可以短接)消耗电能产生制动效果.

网友:
光考虑空载电流不对吧!
还有机械运动的惯性,光知道电机多少千瓦没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说了,"空载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0%-50%,视负载情况而定" 这个空载电流是带着负载的空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说了,"空载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0%-50%,视负载情况而定" 这个空载电流是带着负载的空载电流.

如果电机带动的是直径1000mm的飞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电机带动的是直径1000mm的飞轮呢???"

那还用制动吗?不同的场合应使用不同的制动方法.

电机的反接制动,能耗制动,再生制动,电磁制动等对电机工作的惯量,电机应用功率,工作环境都是有不同要求,如简单的电制动不适合,应采用制动力矩更大的机械式或液压(气动)式等制动器.

网友(2010-03-19):
朋友们你们好·请你们为我设计一个为220V1.5KW1400转的电动机设计一个断电刹车·本人现在使用的·是·电磁抱闸。故障多,不便调试。在此请教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希望有此高手加我QQ934582367

网友:
电机功率较小,用反接制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