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题,考你一下

楼主(2008-12-18):
一张已经标注尺寸的CAD图,如何将图形放大2倍后,尺寸的值不变,且尺寸大小的比例跟着图形改变!!请说出四种方法!!
]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嘿嘿
“尺寸大小的比例跟着图形改变”是什么意思?是指尺寸数字或其他标注也变成原来的两倍大吗?我想应该是把。
我的方法是把尺寸“分解”,然后再和图形一起选中缩放,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貌似这个帖子在我之前有30个人看过,看来太简单,大家都不愿做哦

网友:
方法一:先爆炸再scale
方法二:保存成块,在插入
方法三:方法四
不按1:1画图才会有以上做法,还是应按照标准绘图,在图纸空间出图,会省去很多麻烦,无后顾之忧.

网友:
或许都不做!呵呵!
楼主什么时候给个答案啊!

网友:
修改数什吧~

网友:
标注样式——主单位——比例因子 修改为1/2

网友:
标注--标注样式--修改--主单位--比例因子

网友:
四个答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