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3150-3的离合器在哪个位置呀?

楼主(2008-12-1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Y3150或Y3150/3滚齿机挂轮箱正面图

图中画黑线的地方就是分度挂轮的主动轮,在分度主动轮下面就是离合器,滚直齿时用小的离合器,(小套).滚斜齿时用大的离合器,(中间有铜套的那一个,又名大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旧机器好像没有铜套。5555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处在里面的那个大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在问我吗?

网友:
把我画黑线的那个齿轮拿下来,里面就是离合器了,操作滚齿机之前一定要看机床使用说明书,都给帖图了,还是弄不明白.......一点机械基础也没有,做滚齿太吃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杨老师,我的旧设备没有说明书,我以前干过Y3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Y38滚齿机和Y3150-3的差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Y38是一个拨叉,拔出来是直齿,推进去是斜齿。

网友:
你说的那滚齿机是Y38-1不是Y38,Y38-1差动部分说是你说的那个,Y38里面也是一个结合子,也要分大小套的,只不过滚斜齿和直齿时分齿定数不变化,仍然是24罢了.

网友:
36齿齿轮的下面,把36齿的齿轮拿下来就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还没拆下,一会就去。。。是把小套拿下来,把大套换上,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杨师傅,今天已经开始加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