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对刀过程中可能用到的仪器有哪些

楼主(2008-12-18):
加工中心对刀过程中可能用到的仪器有哪些?
我刚刚涉足加工中心这块,对很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

网友:
最简单的探针,你是找零点还是对刀具啊???对刀仪,寻边器,还可以用基准刀

网友(2009-03-04):
呵呵   用基准刀,然后设置刀补最方便!

网友(2009-11-15):
分机内对刀仪和机外对刀仪:
1.机内对刀仪、在设备内使用、可对直径和长度或者只是直径,测量时需要停止加工,有激光和接触式两种、只能单机使用,在机床比较少的厂家使用。
2.机外对刀仪、又叫刀具预调仪,可在机床外提供刀具参数,可测量刀具参数更多、直径半径、长度、角度、圆角等参数,可以一台提供多台机床刀具数据,使用方便,也可与机床直接数据传输。

网友(2010-04-04):
机外对刀仪、又叫刀具预调仪,可在机床外提供刀具参数,可测量刀具参数更多、直径半径、长度、角度、圆角等参数,可以一台提供多台机床刀具数据,使用方便,也可与机床直接数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