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中“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RO/E中“组”有什么作用?有些实体明明不用“组”也可以作出来,但是所作出来的实体里就有“组”这一步?

网友:
楼主可以这样认为:

组就是将一些操作结果打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操作,不必要一个个的进行,这样可以减少操作步骤。

网友:
有些特征不用组是可以做出来,但是做的比较复杂,用组操作可以减少操作步骤,但是如果没用到组的话是在模型树当中是不会出现组的

网友: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  用了一年了 还是不知道组有什么用  就只知道把几个步骤合成一个组 但不知道用组有什么方便的

网友:
同问,关于组的操作?

如何向已经建好的组里面添加一个特征?
eg:
我对一个组进行了镜像,但后来又想对组中一个对象进行倒角,可是这个倒角却不能反映到镜像后的组里面,请问,这样的操作怎么样进行?

网友:
答5楼

我自己对其也不太了解,不过我觉得 用组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就是:可以把模型树简化很多,尤其是建一个复杂的零件时,很多特征其实都是为了表示零件上的某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建一个组,看起来有条理性,而且也便于操作。

楼主:
有谁能够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