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可否用调心滚柱轴承代替?

楼主(2008-12-18):
我们有台行星卷筒的端盖定位轴承是深沟球轴但是经常损坏,打算用调心滚柱轴承代不知道能不能。

请教,谢谢!

网友:
具体你要分析损坏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对心度不足,轴向负荷过大的原因,并且转速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调心滚子轴承替代。

网友:
转速高吗?深沟球轴承转速可以上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