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司三次元测量---求助

楼主(2008-12-19):
蔡司三次元测量坐标系旋转建立坐标系,请各位仁兄帮忙,内容请见附件:

网友:
没有看懂,不过在蔡司的软件中,很容易建立旋转基准的!具体的问题可以给我邮件阿!ly800620@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啊,谢谢!
其实就是在原点不变的情况,基准轴需要变更两个方向一个是Y方向,另一个方向是Z方向,但在旋转基准里面不能同时旋转Y轴和Z轴或者首先是Y轴再旋转Z轴,只有X轴和Y轴,而三丰的的三座标是可以做到的???图例在附件内容里面。。。。。。

网友:
应该可以的阿!软件里面有选项的! 在基准的SPecial 选项中,可以按任意轴的阿!我所知道的可以按角度或按距离来旋转的!然后下面的选项就是按哪个轴的阿!

网友:
自己动手换锁芯

自己动手换锁芯,安全更有保证。

有很多用户都认识到了换锁芯必要性。 但苦于自己对于这个锁芯不了解而无从下手。

我家的门锁锁芯是什么样的?
市面上能否买到相匹配的锁芯?
请人安装和自己动手安装,哪种方法更合算,更安全?
本文将让您明白自己换锁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换锁芯前, 请准备1至2把螺丝刀(一字的和十字的各一把)。

首先:将面板拆下来

防盗门门锁的内面板有几个锁钉取下。注意:在取最后一下螺钉时,不要让外面摔落在地上,以免损坏。

其次:将锁芯取下

在门边锁体的档片中部有一个螺丝,在锁舌(方舌)之间(图中C部位),将此锁芯取出,就可以将锁芯取出了。

这时,您就可以知道您的防盗门锁芯是什么样的了。

然后量一下锁芯的长度, 如图所示:

在市场选购锁芯时,尽量与原锁芯尺寸一样。否则可能装不上。

楼主:
首先建立了一个大平面做为基准面,然后用右侧的孔建立圆点,再用左侧的孔建立一个基准轴,然后旋转的是Y轴和Z轴,但是选项里面只有X轴和Y轴,Z轴里面看不到啊???

网友:
第一次看新金瓶梅的故事

今天看了新金瓶梅,发现它和金瓶梅不一样啊!!

网友(2009-04-04):
付出真心,才会得到真心;却也可能伤得彻底.保持距离,就能保护自己;却也注定永远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