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g的齿轮啮合如何装配

楼主(2008-12-19):
近日苦练ug,在画装配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实现两个齿轮的啮合,请高手帮忙!

网友:
啮合齿轮定好中心距
再齿面相切
如果不要精确的话也可以拿来凑
转角度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明确一些,好像不大好用!

网友(2012-08-15):
我用的是6.0,需要将两个齿轮会接触的一对齿面用“接触对齐”约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