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冲击保护的泡沫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08-12-19):
今天接到一个从来没有涉及过的任务,
需要为一些精密不耐冲击振动(max 800G)的电子产品的运输设计包装方案,难题在于用于保护的泡沫材料的选择。
计划预选择3种不同密度的泡沫材料,在测试中在决定其最合适的。
请问在包装中用于保护电子产品的泡沫材料一般有哪些选择?

楼主:
大家提供你所知道的泡沫材料名称也行,我自己按图索骥.
路过的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A:
EPE珍珠泡棉试试。还有就是气泡袋也找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E珍珠泡棉试试。还有就是气泡袋也找找试试。

十分感谢!

楼主:
根据"深南"大侠的建议,
初步打算选择EPE珍珠泡棉,但不知道一般那种密度较合适
貌似有6D,3D等之分?

网友B:
还可以试试聚苯乙烯或聚氨脂。聚苯乙烯须订做,聚氨脂现场就可发泡,密度共货商会按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试试聚苯乙烯或聚氨脂。聚苯乙烯须订做,聚氨脂现场就可发泡,密度共货商会按需要调整。

谢谢,
刚才搜索了一下,聚苯乙烯看上去比较硬,可能适合于大型家电设备如电冰箱的缓冲保护.
而聚氨脂是属于现场发泡,不符合我的使用要求----将电子产品插入起缓冲保护作用的泡沫块中,打包发运,似乎聚氨脂适合于门窗密封等应用.
不对之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刚才搜索了一下,聚苯乙烯看上去比较硬,可能适合于大型家电设备如电冰箱的缓冲保护.
而聚氨脂是属于现场发泡,不符合我的使用要求----将电子产品插入起缓冲保护作用的泡沫块中,打包发运,似乎聚氨脂适合于门 ...

了解到LDPE和PP都是可以的,生产工艺不同:
LDPE使用和外形相符合的刀具对板料进行裁切,而PP需要制造相应模具进行成型。
两种材料都可以回收使用,原材料前者较贵。
中小批量生产时前者较合适。

楼主(2009-02-19):
下午收到LDPE的泡沫样品,质感和硬盘包装盒内的泡沫一样,似乎都是同一种材料。

网友:
海绵应该都能满足您的要求

从你说的要包装保护的产品来看,个人认为用海绵(即发泡聚氨酯)为佳,如果物品比较贵重而又不怕包装成本上升的话,建议用EPS(可发性聚苯乙烯)做外包装,海绵做内衬包装,那么保护效果会很好(毕竟你的产品抗冲击能力才Max 800G)。

注:发泡聚氨酯可以现场发泡,但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也可以批量生产后提供到包装现场的。
对珍珠棉EPE(其实就是发泡PE,一般是用LDPE做的)和气泡袋可能不适合你所说的产品的保护,因为这两种包装物不能对产品进行很好的固定,且对产品的防冲击能力保护也是很有限的,因此不建议使用。

网友(2013-12-19):
聚丙烯的材料  高密度 缓冲性能好  适合做